SW里的Toolbox的零件

楼主(2013-06-19):
SW里的Toolbox的零件能修改稿吗?
怎么改零件尺寸型号?
图中的螺栓最大就同M16,怎么改成M24的?

网友:
孩子SW不能帮你解决所有问题。你选螺栓的时候就不看看螺栓标准系列吗?对于非标件,TB不会给你准备模型的,自己手画一个就完了。

网友(点评):
大哥,我想的是能不能自定义一个螺栓~~!

网友(点评):
呵。自定义螺栓吗?我说了你可以手画一个。如果想要系列甚至可以用系列零件表做出TB同样的效果。还有什么吗?貌似我没曲解你的意思吧。

网友(点评):
直接修改TB是不明智的,等你下次升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螺栓都丢了。像这种非标件,手动画一个自己做系列,然后丢到dl里以后用很方便就。

网友:
可以用另外一个软件MISUMI

网友(点评):
这个 有点麻烦。。。不如Toolbox直接~~!

网友:
换个标准看看,ISO应该有

网友:
上面只有标准件

网友:
这个不能改重新替换掉啊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的想法,看看能不能自定义修改,替换。

网友:
我说话可能不中听。但不代表我在忽悠你。TB这种东西就是基于标准的零件库。标准件里没有的你肯定找不到,甚至标准件有的你一样找不到。搞SW建模的,都会学怎么做配置,怎么做系列零件。因此,高手建模的时候都有自己的零件库,因此无论版本怎么更新,这个零件库只会越来越丰富。其自由度很高。而不是改TB这种集成插件。
想改TB也能改,另存文件出来,取消掉写限制就可以随便改。但是如果你没搞过系列零件,你是不知道改哪儿的。这里不光是TB,包括后面的线路设计,应用的管模型,线模型,阀口等都是一个方法过来的。
我在以前的帖子里说过,SW的精髓是配置,而系列零件表就是配置的一种,这个玩不转,那你这SW永远就是半吊子。

网友:
配置,玩得不光是零件,也是装配体,也有simulation。你知道表面淬火零件怎么玩?怎么在一个零件上做出两种材料基体而不影响文件。怎么把一个需要展开的圆环表面做成可随意展开的模型?这些玩的就是配置。SW的认证考试里,配置就是其中一项。

网友:
这个不懂

网友:
你到solidworks工具文件夹里找toolbox设定,那就是专门自建tb零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