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R和S0304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3-06-19):
谁知道这两种标号是什么金属?好像有一种是白钢,有一种是钢板。Q345R应该是钢板,谁知道是什么类型的钢板?就是咱们平常说的45#钢么?

网友A:
Q345R是锅炉容器板,牌号表示方法: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用屈服强度值“屈”字和压力容器“容”字的汉语拼音首位字母 表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Q345R是锅炉容器板,牌号表示方法:低合金高强度结构钢的牌号用屈服强度值“屈”字和压力容器“容”字的汉语 ...

意思是最大屈服强度345MPa的低碳合金钢呗?那含碳量大致多少啊?

网友:
Q345R就是相当于原来的16Mn。

网友:
一个是铁一个是不休钢

网友:
Q345这种材料其它的各位楼主已经说得差不多了,我简单说一下其它的特殊功能,Q345有耐候性和耐低温性能,很多Q345桥板有很好的抗腐蚀(防锈)和耐超低温性能,可以用来造桥(钢结构的桥梁)。304应该就是不锈钢吧,相对比较软和便宜的不锈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思是最大屈服强度345MPa的低碳合金钢呗?那含碳量大致多少啊?

这东西百度一下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百度一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