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母(像电脑与投影仪连接头)这种玩意要怎么接线?

楼主(2013-06-19):
排母(像电脑与投影仪连接头)这种玩意要怎么接线呀?
学名叫啥?
用铜线放进去,夹紧但铜丝太细,一拉就出来。然后用焊,但手法太差,没焊好。这玩意要用多大的铜线,怎么做快?用什么工具?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叫VGA接线,是IBM公司出的!具体接线我就不知道了,市场上有卖的,不过我也看见学校投影机的接线就是用两根线直接接的,估计是成本的问题,一根台式机的VGA接线不到1米要好几十块钱!

网友:
我都很奇怪了,有时间在这里发图问,难道没时间上百度搜一下,VGA插头虽然不怎么好焊,但细心点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楼主连上锡都不知道怎么能焊好~以前我们做弱电工程的时候焊这个东西是常事!

网友:
明显没有上松香
先上焊锡糕,把焊锡焊在引脚和铜线上,最后两者焊一起

网友:
见过电子厂专门焊接这类产品的,找好一点的线材、焊锡条电烙铁就可以焊接上去了

网友:
VGA是三排的,明显照片上的不是。焊不上去的原因是因为楼主不懂锡焊,这个要找懂电子锡焊的师傅帮一下。这个要焊好可是要花点功夫练的!

网友:
插头上和铜线上,都先抹上焊锡膏。然后给铜线上锡。然后把上了锡的铜线按到插头上,烙铁一烫,就焊好了。
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随便找个焊接的视频看看就好了   不光看看这个  也顺便看看芯片的焊接   很容易学会的

网友(2022-09-19):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