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锚机底座问题。

楼主(2013-06-19):
锚机底座,齿轮箱底座垫块是否要刨成1:100的斜度?为什么?或是否有其他要求?

网友:
斜面只是为了安装调节方便。8 R' t- Q' s- A+ A) u
甲板有梁拱,高度又不是要求很严格,锚机也不跟其他设备对接传动,如果你想省钱,想加工方便不铣斜面也行,安装的时候用风枪直接修一下底座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