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和45#钢的最佳焊接方法是?

楼主(2013-06-19):
各位大师们  请教下A3钢和45#钢联接的最佳焊接方法是电弧焊好 还是CO2保护焊好呢?

网友:
我们用CO2保护焊  就是焊后焊疤特硬   车床车不动    有一小圈只能打磨机打磨至外圆平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同样问题,也用过手弧焊,还是很硬。就是不知道可有办法解决?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同样问题,也用过手弧焊,还是很硬。就是不知道可有办法解决?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焊接那还是2保焊快,焊接强度没有手把焊高,但是效率高,如果单纯从焊接工艺来说建议用酸性焊条来焊接就好,45#钢焊接完成不能急冷,会造成局部硬化,后续加工比较困难。焊接工艺是一门复杂的技术,我这里有最先进的焊接设备和技术。杭州刘 QQ542716495,如果有朋友需要交流可以加我QQ

网友:
中碳钢焊条,焊后保温

网友(点评):
我们用的J422和E4303焊条,焊件较大,保温有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