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普通车刀焊接刀片方法?

楼主(2013-06-19):
普通车刀铜焊刀片,有什么讲究?焊的时间有关系吗?

网友:
焊接刀片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A:
那叫镶焊,有三种焊接方式,有镶铜片火焊热压式,有敖铜熔解焊压刀片式,有镶铜片高颊快速冷却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叫镶焊,有三种焊接方式,有镶铜片火焊热压式,有敖铜熔解焊压刀片式,有镶铜片高颊快速冷却式。

分的这么细啊,学习了!

是不是按照焊接工艺不同分的, 1 气焊焊接 2 烘炉焊接 3 高频焊接?

  这三种的加热过程,铜铁和合金的温度变化,膨胀变化是什么样的?

                                   焊接以后的质量又有所不同吗?

网友B:
我看车间的就是拿气割枪烤一下,把铜融进去就完事,看起来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车间的就是拿气割枪烤一下,把铜融进去就完事,看起来很简单

还有最好保温

网友C:
温度要控制好。。不能过高   焊好后 最好用保温沙保温。。。现在国产的刀片太菜了尤其是株洲钻石的    很前些年没法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要控制好。。不能过高   焊好后 最好用保温沙保温。。。现在国产的刀片太菜了尤其是株洲钻石的    很前 ...

谢谢各位,株洲钻石的刀片不行了,不耐用了,焊的会炸飞了,裂开了。刀片温度不能太高了,时间太长了不行了,用一段时间不耐用了,刀片打裂了。有其他的牌子吗?用做粗车齿轮毛坯了,不好车了。

网友D:
一般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低级失误! 或者是假刀头!  我们这不焊株洲的,也没有出很多炸裂的

  而且,炸裂不只和刀头有关,除了刀头的关系意外

1 与刀头型号有关,有的刀头,就是相对其他型号脆,比如YT30比YG8脆很多
2 与刀头形状有关,大刀头比小刀头容易裂,比如A130相对A315易裂
3 与刀体膨胀系数有关,刀体与刀头膨胀系数相差越多,越裂,  比如用高速钢刀体相对普碳不易裂(这个有点极端)
 4 与焊接工艺有关, 均匀加热,焊后退火是关键!  高频表面加热焊接比焦炭炉焊接易裂。
 5 与磨刀有关,  别硬磨,  顶砂轮上使劲磨,烫手了还淬淬水,  二!
 6 与加工工艺有关,有个做凸轮轴的厂,锰钢下料,锻打,机加工,淬火!  用YT15的20床刀体,A122刀头,吃刀面接近20MM
    订购刀的时候,还唠叨有三个五个炸裂的, 它没有裂的都怪了
7  部分不易焊接,脆性大的刀头,焊接的时候还需要加垫网,消减应力。

网友:
为什么不用可转位刀具?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出现这么明显的低级失误! 或者是假刀头!  我们这不焊株洲的,也没有出很多炸裂的

  而且,炸裂 ...

谢谢大侠指点,车刀YT5刀片,粗车毛坯,刀不耐磨了,怎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株洲钻石的刀片不行了,不耐用了,焊的会炸飞了,裂开了。刀片温度不能太高了,时间太长了不行 ...

这种情况直接用数控的机夹刀了   三菱的刀片 贵虽然是贵点物有所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指点,车刀YT5刀片,粗车毛坯,刀不耐磨了,怎么原因?

相对于YT15   YW1, 来说,  YT5 YG8就是不耐磨的

  它的优势是抗震!

  适当降低转速,加大进给量!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