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matlab写程序的问题,急

楼主(2013-06-19):
我正在学习matlab,学习的慢
M1=W*L1*cost,其中W,L1为常数比如,W=100,L1=800,t的范围是+pi/4到-pi/4
那么我想求当t每变化1°时,M1的值
该怎么写程序啊?
谢谢啦

网友:
for循环,楼主学过其他的编程语言吗?
分享一段大学的matlab程序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9474

网友A:
matlab不仅是一个编程语言,更是一个强大的数学工具。它为我们提供了更简便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无需像其它语言一样顾及语法和数据结构。楼主不用for循环也可以在matlab里实现所需功能。

楼主可以新建一个脚本文件(ctrl+N),将下面的程序复制过去,直接运行就行了。每行百分号后面的是注释内容,便于读程序,matlab不识别的,不用删

d=-45:45;   %产生-45度到45度行向量,步长为1
t=deg2rad(d);   %角度转化成弧度
W=100;
L1=800;
M1=W*L1*cos(t);   %计算M1
format longg   %设置显示格式
M1'         %以列的形式查看M1,

网友:
t=-pi/4:pi/180:pi/4;
W=100;L1=800;
M1=W*L1*cos(t);M1

运行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不仅是一个编程语言,更是一个强大的数学工具。它为我们提供了更简便的方法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而无需 ...

你写的是对的,我按照你的程序演算了一下,完全正确
我这有个更复杂的程序,你帮我看看,我写了好几遍都是错误的,不能写出在θ1在-45°到+45°,每1°变化时,M1,M2的值,用列表的形式输出结果

网友A:
公式看不懂  已知条件和要求的内容不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看不懂  已知条件和要求的内容不明确

给个邮箱啊或者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