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阶梯孔和螺纹孔的同轴度问题

楼主(2013-06-19):
各位社友  ,如图用加工中心加工阶梯孔Φ1和Φ2及一个M12内螺纹,孔的粗糙度都要求在0.8以内,都用镗加工而成,M12螺纹用丝攻加工,但加工出来的零件台阶孔和螺纹的同轴度达不到要求,检具也拧不进去,请工艺高手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试试外面套个直径2的圆筒?也就是靠直径2的孔做一个自动对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攻丝?

网友:
没搞懂普通精度内螺纹标同轴度有意义。

网友:
2个问题,1:底孔不同心,2:螺纹攻歪。能保证螺纹底孔和那2个阶梯孔的同轴度嘛,能保证的话可以做个和检具一样的工具,把螺纹头换成丝攻,用手攻进去,用阶梯孔定心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打孔顺序问题产生,保守点,加工完台阶空后 定心钻定了再打孔M12,一部下来3丝太容易保证了

网友:
螺纹的公差都不止0.03,蛋疼的设计。

网友:
搞内螺纹的刀,直接加工出来,你这种情况是丝锥攻斜了,按照图纸,螺纹孔头上没有倒角,丝锥容易偏,而你螺纹孔同心度要求这么高,当然不知道你用的丝锥等级,这普通螺纹精度没那么高。所以安全起见,螺纹刀上。

网友A:
以现在加工中心的精度,先镗好两处台阶孔及螺纹底孔,再使用螺纹铣刀加工螺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设计确实存在问题,我们这的高工也整过类似的设计,我们的设计下面螺纹孔是通孔,要穿轴,背母。尤其与这个台阶孔配合的台阶轴,加工成品率都不高,可以说非常低!把加工商折磨的,我都看不下去了,但是高工们坚决不改结构,坚持说结构没问题,最后我们这些干活的人只能告诉加工商把螺纹孔挑松,补偿同轴误差,暂时先用着,但是螺纹挑松,背母有点背不紧,问题还在。

网友:
阶梯孔过程中重新定心,避免孔斜。
用螺纹铣刀避免让刀。

网友:
只有做个工装了,不过也不晓得满足要求不,这得看孔2的精度等级。

网友:
这个要看工件外形,大小,原则上是两孔与螺纹底孔一次装夹加工出来,在攻丝

网友:
检查机床精度,加工螺纹明显是偏的,否则就不会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这个是钻床做的吧,不是加工中心干的吧。

网友:
设计有问题,至少螺纹得有公差要求吧,不然怎么保证3丝的同轴度

网友:
估计是我水平有问题 怎么φ1、φ2 下面还有M12  这怎么回事

网友:
借用一句话;内涵图··人才啊

网友(点评):
防止泄密嘛,,,,,可以理解。

网友B:
你这∮1和∮2  是什么意思?  代号?  你弄一普通螺纹      来保证同轴0.03   意义在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1和∮2  是什么意思?  代号?  你弄一普通螺纹      来保证同轴0.03   意义在何?

LZ改了尺寸防止泄密的

网友:
定制成型刀

网友C(2015-11-09):
保密工作做的不错,没泄露咱公司产品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密工作做的不错,没泄露咱公司产品信息。

哈哈哈,对不住楼主了,我闹着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现在加工中心的精度,先镗好两处台阶孔及螺纹底孔,再使用螺纹铣刀加工螺纹应该没有问题

正解,一次加工0.03的同轴度问题不大

网友:
立加的定位精度是不是加减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