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结构用什么轴承?

楼主(2013-06-20):
这结构用什么轴承?

网友:
用球拉杆连接。

网友(点评):
敢问大姨,什么是球拉杆?球接万向节?

网友:
不知道你想保证什么。最简单的就是一个实心轴配一个空心轴,中间用滑动键连接。如果涉及偏载或者绕轴偏心转动,就需要使用万向节。轴承上,跟据载荷和转速判断,你这什么都不说,没法给你建议。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要个接头连接气缸和转轴,轴的转动不能带动气缸活塞杆转动。

网友(点评):
呵,我真没开出这层意思来。这么玩,搞个双向推力轴承就行了。

网友:
这里我是用推力轴承连接

楼主:
我见过像是用推力轴承。不过推力轴承是分离的?当提升时转轴如何升?

网友:
上升下降用马达带动不行吗,非要用气缸吗

网友A:
有一种现成的设备,我这叫“锣钉机”的,一个电机,一个气缸组合而成;动作原理和你的要求一样,“旋转着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现成的设备,我这叫“锣钉机”的,一个电机,一个气缸组合而成;动作原理和你的要求一样,“旋转着前 ...

在哪有?

楼主:
不是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有?

丝杆导轨配置,即单轴机械手。

滑块固定,本体移动,丝杆轴既 转动 又实现 前进后退。

不过,这里有个条件,

你的“前进”与“后退”对应了“正旋”或“反旋”。

网友A:
结构大体如此;有的地方叫铆钉机;

网友(点评):
空心轴气缸,转轴置于气缸活塞杆通孔转动,活塞杆固定,气缸本体实现上下移动。

网友(点评):
对,类似钻床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构大体如此;有的地方叫铆钉机;

空心轴气缸?有吗?是不是订做的?那里有得买

网友(点评):
整台机有得卖;不连机座的动力头部分也有得卖; 网上很多;

楼主:
像台钻用花键结构只是用气缸在轴顶。

楼主:
功能是上下,转

网友:
我觉得是不是可以参数车床活顶的结构用里面的轴承就OK??

网友B: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这样行不,

楼主:
我上见过像用平面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这样行不,

我上见过像用平面轴承,

网友C:
发个油压自进给动力头的图,看看是否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油压自进给动力头的图,看看是否有帮助

好点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个油压自进给动力头的图,看看是否有帮助

这个整体上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见过像是用推力轴承。不过推力轴承是分离的?当提升时转轴如何升?

示意图,请看一下

网友:
频繁运动滑动键行吗?先顶一个

网友:
高人们给上个图呗,说毕竟不是太直观!

网友:
我再说一句,上面说的好像都不好使吧,要不还是上个图吧,等高人!

楼主:
我想这样可以实现的,转轴用花键和同步轮。

网友:
双向推力球轴承或者双向角接触球轴承,其实这种气缸和马达应该有成套设备。MISUMI就有滚动花键轴,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做切割头吧?呵呵

网友:
轴承可行,学习了

网友:
用推力球轴承挺好1

网友:
万向联轴节?调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