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加工好的样品零件快速对刀!

楼主(2013-06-20):
(图片)

网友:
我们用毛坯件重新对刀的!问楼主:可否把第二把刀与第三把刀分享一下看看

网友(点评):
第二把刀磨成 宽为 3.20 圆弧直径为3.2 的 成型刀! 第三把刀(内孔镗刀+切槽) 也磨为 宽为 3.20 圆弧直径为3.2 的 成型刀!

网友(点评):
手工磨的刀能保证5丝的加工精度吗?

网友A:
看来是个菜鸟啊

我图我在 -1

网友(点评):
你说的都是废话! 老手也不会问这些! 做人要低调! 你太显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个菜鸟啊

网友:
不管是用毛坯还是用以加工的零件对刀方法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用以加工好的零件对的话,为了保护产品我们用试切对刀的话只是无限接近产品而不会像用毛坯对刀那样真切。至于xz该输多少取决于你产品的尺寸 比如对刀零件外圆58.01那么在对外圆时就输入58.01即可 内孔同样如此  至于z方向这要考虑你的编程和工艺  如果你的编程z0.0就在已加工好的零件的端面,那么刀具靠近端面输入z0.0即可  不过一定要清楚程序和工艺 (主要是z方向)  至于x方向外圆正一点或内孔负一点是可以滴 这是出于安全考虑 或者说是对刀无太大把握  至于槽刀的对法在理解了程序的基础上用同样的原理对即可  即需找到编程时槽刀的编程原点在哪  都是菜鸟  相互学习

网友B(2013-08-04):
我是用张白纸看光线的,你试试就知道小儿科的事。【我图我在】不要老是问幼稚的问题来显示自己好像很懂。

网友:
不是搞精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张白纸看光线的,你试试就知道小儿科的事。【我图我在】不要老是问幼稚的问题来显示自己好像很懂。

   话都不会说!      我就是因为不懂! 所以 才问!  你不幼稚! 因为你天生就会嘛!

网友(2013-11-13):
用塞尺对刀,误差可在1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