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刀柄这个东西,我相信都有耳闻,但是很坑爹

楼主(2013-06-20):
     各位大虾们,浮动刀柄这个东西,我相信都有耳闻,但是很坑爹的是,我们试做了样品,结果失败了。一块钛合金的方料,上面打了三排孔,3.0的钻头,有15个孔,钻头都是现在正在量产使用的刀具,然后浮动刀柄装上铰刀开始做,但是铰刀做了不到十个孔,直接就断了,取下后,能看到一个深槽,转速和参数都是按照量产的给的,台湾的机床。

现在想咨询下社友们,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请各位指教浮动刀柄的使用方法,谢谢了!

断刀图

断刀图

浮动刀柄

浮动刀柄

网友:
帮你顶下,然后等着学习

网友(点评):
谢谢 共同进步

网友(点评):
顾老师来了,就好办了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点评):
此贴必高手云集!露个脸,混个脸熟!以后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
冷却?排屑?这么小的孔稍微有点问题就会折刀。别光埋怨是浮动柄的问题,虽然也会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其他方面产生问题的可能性比这个大。

网友(点评):
量产一直就用的这个参数和刀具 什么都没改 怎么还能和冷却排屑有关系 不明白 求指导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你的加工刀具由刚性的改成浮动的,那加工的相关参数不用改的吗,就像你攻M8的丝用刚性攻丝放歌1500转没问题,你换弹性攻牙器试试,立马完蛋,呵呵

网友(点评):
懒得不要命已经说出了根本原因。

网友A:
浮动刀柄(floating toolholder ), 通常指浮动铰刀柄, 一种用于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机床或车铣复合中心机床上的浮动铰刀刀柄。   浮动铰刀刀柄采用一种特殊设计的机构,使得刀柄可以在平行于轴向内浮动或在垂直空间内角度浮动(见图二)以补偿因工件安装、铰刀等在水平轴向或在垂直空间内的误差。浮动铰刀刀柄主要应用于需要高精密铰孔加工场合。

网友(点评):
高手 谢谢了 但是我现在出现断刀的原因您能帮忙分析下吗

网友(点评):
钟老师,您能介绍一下浮动刀柄哪个厂家有供应的?我现在镗铣床上面有几个规格的孔需要用浮动铰刀精铰孔(50 65 95)HT250材料,孔深300-500.谢谢。希望您回复指导

网友:
钛合金这个材料的铰孔对铰孔刀有影响的吧,一般的前几个没事说明浮动刀柄没问题,那是刀具选择的问题或者是铰孔刀和钻头中心不对。

网友:
钛合金用的是专用刀具,一般都有涂层,你这铰刀上有吗?转速进给多少?铰孔一般都是低转速的

网友(点评):
我有说的啊 这是量产上用的刀具 参数也是量产在用的 所以这不是问题

网友:
把你的信息比较全面的发出来,才好分析,刀柄整体是什么样的,如何确定装夹精度的,等等。提问的格式就不复述了。

网友:
么明白楼主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用这个刀柄?有什么位置度要求 也不用浮动刀柄呀。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试验 了解可行性后要量产上用的 因为这东西我们都没接触过 不知道使用方法 拿这次试验来摸索方法的

网友:
说具体点,一起学习学习

网友(点评):
师傅还需要知道具体什么参数 请指出

网友:
钛合金我很早就加工过,可以说是个相当不好搞的一个材质。铰孔选用铰刀相当有讲究。你可以对这个材质的性能完全的了解一下就明白了。相信你也是这方面的高手

网友(点评):
现在用的刀具就是生产中正在用的 所以刀具肯定不是问题 现在缺的只是浮动刀柄的使用方法 我们怀疑是自己用的方法不对

网友(点评):
浮动刀柄常见于攻丝上。铰刀上使用的目的是可以右左偏摆来保证孔的大小一至性,我还怀你的刀柄不对。

网友:
钛合金的3的孔,加上你这产品钻孔后边上并不厚,很容易抱得很紧断刀的。这种情况要求不高,不要用浮动刀头,冷却充分,余量尽量小,最重要一点,你那个绞刀要壮要短,铰刀的主偏角磨大一些,这点就像钻头顶角,散热差的材料顶角要越大一样,再就是主偏角越大被抱死的可能性也越小,锥度铰刀为什么难铰同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谢 这次使用浮动铰刀 只是想知道这个东西的使用方法 看加工的效果和不用的时候有什么区别 但是结果还不如不用 请大侠指教浮动铰刀的使用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浮动刀柄(floating toolholder ), 通常指浮动铰刀柄, 一种用于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机床或车铣复合中心机 ...

浮动刀柄可以用于自动检测螺纹吗?

网友(点评):
只在设备上用浮动刀柄加工过螺纹

网友:
我看出来了,其实楼主是想强加于这种老外的所谓的浮动刀柄用于铰孔加工,试图试验他的效果和价值所在,结果失败了。哈哈

网友(点评):
并不是强加 这个东西 我都已经直接问到生产厂家了 老外说 这个用着肯定没问题的 但是我们就是使用不成功 悲催的是还找不到原因

网友:
铰孔攻丝一定要选择浮动夹头的,但是浮动夹头要选择好的,必选瑞士  rego-fix  的品牌。给你一个联系电话,他是中国最大的代理商15989856986 沈生

网友(点评):
师傅 请您留个电话 或者加我的QQ1957211284 真心的需要请教您几个问题 不胜感激

网友(2013-08-01):
刀柄上开槽好让冷却液进去,不然高速铰孔时发热容易卡死,刀柄最好涂层

网友:
刀具中心与预祝孔中心不重合度超过刀柄的浮动力量蹩断的

网友(点评):
师傅用过这个东西吗,麻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浮动刀柄还能用来攻丝,钻铰是刀柄刚性越稳妥约好,怎么会用浮动刀柄来铰孔呢?

网友(点评):
大侠用过这个没 请指教些问题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浮动刀柄还能用来攻丝,钻铰是刀柄刚性越稳妥约好,怎么会用浮动刀柄来铰孔呢?

我不是 生产商,我是做刀具技术的

网友(点评):
这个 东西确实可以用来铰孔用 您可以查阅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2013-12-17):
引用 网友A:
浮动刀柄(floating toolholder ), 通常指浮动铰刀柄, 一种用于镗铣床、数控加工中心机床或车铣复合中心机 ...

讲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7-04-11):
铰刀没有装紧。

网友(2018-02-02):
这不是浮动刀柄的问题,浮动刀柄相对于其它刀柄在孔加工中起到最主要的一个左右是能过自动校准孔的中心位置,不会出现偏孔、偏中心位置这些问题,而不是能帮你解决刀具断刀等这些问题

网友:
没有用过浮动刀柄,,学习下

网友(2022-01-18):
一搜索铰刀居然搜索到这个13年的帖子....算不算挖坟了??首先,楼主你得有个概念,浮动刀柄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他是利用本身具备的微量浮动能力,用来减少或者纠正精加工孔的刀具由于装夹跳动大和机床主轴本身跳动大,对孔造成负面影响的.他本身能应对的跳动范围是很有限的.你铰0.01的孔,刀具装夹后跳动大个0.02/0.03之类的,你正常干出来的孔肯定不合格,因为偏心大,容易造成孔大或者喇叭孔,但有了浮动功能,跳动大的齿先接触孔口后,会自动浮动偏到旋转中心,这样干出的孔质量就有了保证.
现在,你的装夹跳动可能非常大,比如0.05甚至0.1,刀柄也能帮你把几个刀尖偏转到中心上,但是,他不能纠正你本身跳动大的事实.刀具越靠近后面,晃动幅度其实越大,浮动刀柄只是纠正了前头的对心. 因为铰刀有倒锥,前面纠正了,孔是没问题的.但是,后面摆动大了也会和孔发生刮擦(更可能是在夹持部位发生扭挤),时间长了.刮擦那地方就容易形成应力集中点而断裂.
一句话,用了浮动刀柄,也要尽量保证刀具跳动别太大.同时,线速度也就是转速的参数要比正常刚性加工低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