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高度强螺栓和他连接的件 怎么确定强度足够,不会滑丝

楼主(2013-06-20):
选用高度强螺栓,和他连接的件, 怎么确定强度是否足够,不会滑丝?

谢谢。

网友A:
这个,强度是否足够跟会不会滑丝是俩概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强度是否足够跟会不会滑丝是俩概念吧

需要设计校核。

网友(点评):
螺栓有两类屈服。一种是挤压强度或者剪切强度不够导致的螺纹牙型屈服,一种是本身抗拉强度不够导致的屈服。不知道楼主想算什么。

网友(点评):
这个软件好用嘛?看起来不错的工具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软件哪有下? 看起来很给力!(*^__^*) 嘻嘻……

楼主:
现在螺栓强度够了,我就想知道  和他连接的 件的螺纹强度是否足够     ,上面的软件哪有?

网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
学习下 ,楼上这个软件能发出来分享一下嘛

网友:
你是螺钉连接?需要校核被连接件的螺纹牙的强度?难啊!

楼主:
假如说我用10.9级的m20螺栓, 通过计算强度满足, 但是和它连接的件材料是 Q235或者其他更软的材料,那我怎么知道它连接可靠,不会坏,你们平时设计有遇到这种情况吗 ?

网友(点评):
唉。你去校核两个强度。1。连接件螺纹牙的挤压强度是否满足你的载荷,2。连接件头7个螺纹的抗剪强度是否满足你的载荷。都没问题你就可以用。安全系数分别取1.2,1.5。

网友(点评):
其实,最关键的是校核第一个螺纹的强度,基本上这个螺纹承载了45%以上的轴向力,和65%以上的周向力。他强度不够,你这螺纹屈服是迟早的事。

网友(点评):
补一句,神马现成软件都是浮云。自己动手算才是王道。靠软件活只能见光死。

网友:
跟着坐个车,谁给说说关于螺丝强度的问题,抗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