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楼主(2013-06-20):
如图,自动输送棒料(中低碳钢材),要测量棒材实际传送距离后进行切割加工,需要选用什么样的传感器,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非接触的位移传感器太贵,你可以考虑用'光栅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接触的位移传感器太贵,你可以考虑用'光栅尺'

光栅尺好像是要在移动物体上安装元器件的,对于工件棒料,没有办法安装,只能侧面测量,最好有光电之类的比较好

网友B:
激光尺可以吗,很准确的,我们这的装配师傅手里就有一个,一个面到另一个面测量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激光尺可以吗,很准确的,我们这的装配师傅手里就有一个,一个面到另一个面测量多少距离

因为要出料,不能正对出来的面,需要侧面测量。

网友B:
基恩士位移传感器,或者在棒料下面装一个编码器

网友(点评):
估计棒料变化比较大,靠接触式的测量,要保证精度,这个编码器固定机构也挺复杂.

网友C:
感觉这里使用传感器有个误区,
即,用传感器检测到棒材的移动量后,反馈给驱动机构,
    即使传感器的精度再准,而驱动机构的控制跟不上,则精度不复存在。
如果驱动机构的控制足够准确的话,大可不必再加传感器,直接要移动多少就给它进给多少。

当然,多一个传感监控,可防止驱动缺陷, 如丢码、打滑等.....

如果传感器实在难实现,就加强进给机构的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要出料,不能正对出来的面,需要侧面测量。

把sensor放远点如何?            或者看棒料的后端。

网友:
编码器+测量轮~!

网友:
就是啊,放前段不就好了,传送到位了,传感器给信号
直接光电的对射的就OK了
我想你这个精度也不是很高吧,关键普通的传感器成本低
编码器,光栅尺什么的,精度比较好了

网友(点评):
对射,固定位置,那只能检测1种长度。这里应该指自动送料,且能切割随意的长度。

网友:
步进,伺服进给方式,都能很好控制精度

网友(点评):
传送滚轮会有滑动的,需要直接测量传送物料的实际位置

网友D:
硬挡块加机械开关

网友:
光栅尺会不会反应太慢啊,不太明白你这个是怎么切割的,如果是固定距离的话用一般的感应开关不就可以了,到位以后反馈信号然后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位移传感器,或者在棒料下面装一个编码器

谢谢你的方案,我也中午考虑了这个简单的方法,如果有滑动,精度不是很高,但是我们使用精度我认为在0.2/100mm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里使用传感器有个误区,
即,用传感器检测到棒材的移动量后,反馈给驱动机构,
    即使传感器的精 ...

你说得有道理,现在我基本认为采用硬限位挡块+接近开关方式,因为棒料一般切割5-200mm长度,一个批次只需要调节一下挡块位置就可以了,到位了硬挡块挡住,传输滚轮打滑一下不要紧,接近开关采集信号后停止滚轮传送,然后切断,硬限位保证长度一致,误差极小。

网友(点评):
“一个批次只需要调节一下”,这个条件很重要。我以为全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硬挡块加机械开关

这个方案很好,我基本上考虑这个了,非常感谢!

网友E:
见过一个视频,德国的砍树机,自动截断,貌似靠管轮带动木头前进,一定圈数后锯断,
这个可以在前面放置机械挡块吗?图上貌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一个视频,德国的砍树机,自动截断,貌似靠管轮带动木头前进,一定圈数后锯断,
这个可以在前面放置机 ...

我开始也想了这种方案,但是担心有滑动,机械上精度比木工要求高,比如棒材落料厚度10mm的圆饼,精度应该±0.2起码要有的吧,现在是在方案考虑阶段,准备看一下这种设备实物。

网友(点评):
咱们这棒料是怎么输送的

网友(点评):
也是考虑滚轮输送。

网友:
接近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