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孔伤了内螺纹牙,怎么修?

楼主(2013-06-20):
最近公司外协了批活,外径100,内螺纹M64X2。材料:40铬调制。如图:

但是有个问题,这个加工的厂子不知道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先车了螺纹,然后打的侧向孔(侧向孔直径20)。结果导致打孔伤了内螺纹牙。
其实本来可以二次装卡下试着修复的,结果其中一侧已经安装了固定环(图中右侧那个粗家伙)。
这里请教下各位高手,这种情况我该怎么修这个螺纹。

PS.感谢各位回复。零件已经于昨天手工清理重新攻丝修复。虽然攻丝的方法有点坑。再次感谢

网友:
按道理应车螺纹  再打孔  再想办法去毛刺  可以买只攻头回攻一下

网友(点评):
M64X2,哪里能买到这样的攻头

网友:
国内有这种丝锥,非标定制.但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M64X2钨钢丝攻,超级钨钢丝攻,钨钢板牙异型板牙
http://detail.1688.com/offer/755225175.html

网友(点评):
这东西是上机床的吧

网友(点评):
写得是机用,你那只需修一下的话,只要丝锥和工件都能方便固定,手工修和机修都可以吧.呵呵..只用过小的,大的没用过,所以也不是很确定.

网友(点评):
很帮忙了,感谢。

网友:
应该有吧 我们这里比这大的都有 ,不过是采购买的

网友A:
这种结构没搞懂,圆螺母本来就有配套的圆螺母止动垫圈,何需再用紧定螺钉。
楼主这种结构是参照《带槽圆螺母》GB/T817-1998设计的,但该标准最大只有M12带槽圆螺母。为什么该标准没有M64*2带槽圆螺母?请大家思考!

网友(点评):
那就莫猜测。另外,这东西是不配紧定的。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我用的地方,所以也就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啥的。跟标准像的东西很多,但未必就是按照标准件做的。

网友(点评):
不是批量,可以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没搞懂,圆螺母本来就有配套的圆螺母止动垫圈,何需再用紧定螺钉。
楼主这种结构是参照《带槽圆螺 ...

这种零件我都是先钻孔后车牙,要不那个毛刺你没办法弄,你这个现在比较麻烦,没有那种丝攻的话,就自己做一个拿去旋进几次就没毛刺了,自己做的话最好用比较硬的材料

网友(点评):
间断切削螺纹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弄毛刺的时候就更麻烦,我少量做的时候都是先钻孔,再车牙,象楼主这种零件一个丝攻要多少钱哪?大批做的话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点评):
呵呵,现在就在这么弄,但是因为比较沉,手工弄很麻烦,攻不进去。

网友(点评):
另外,量很小,就两件。所以也没多少钱。

网友(点评):
原则上应该这么弄的。结果见鬼的外协给搞成了这样。周日开始装配实验,也没功夫反厂了,所以看看有没什么好办法修一下。反正也不是精密螺纹。

网友:
这个我觉得确实应该先车螺纹,先打孔了后再车螺纹的话 断刃切削,螺纹刀很容易崩的 ,成本太高了,找几个大力士手动再回回吧,应该回的动

网友:
M64,小搓刀还是进得去的。

机器干不了的事,当然是人干啦!

手工沿著螺纹修至顺为止.....

网友:
楼主能够介绍一下斜孔的用途?是否可以改变设计方案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点不靠谱了,东西都加工出来再讨论改变方案?

网友(点评):
关于侧孔的用处,我顶层已经说了,装固定环用的。所以其中一侧已经装上了。

网友:
用T10钢车M64X2外螺纹,再上铣床开4槽,再淬火。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丝锥无后角,用起来估计有点费力,但对付你这个情况是最省时间和成本的。

网友(点评):
恩,明天让他们试试。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其实是用外螺纹把那些毛刺挤顺畅

网友(点评):
同意,没丝锥基本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反正只用一次 需要淬火么?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一批是多少量,还是考虑手工吧

网友:
侧孔要求不高的话上铣床用铣刀高速过一刀,内螺纹毛刺会比较好去!

网友:
主要是毛刺问题对吧,我们公司就有这种情况,不过是在外边,当时我用小锉刀修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找把内孔倒角刀,上铣床将侧向孔直径20给倒个角去除一圈,内螺纹的毛刺全部去除;

或用手持磨机将内孔毛刺部分去除,

网友(点评):
感谢,早晨起来接到电话,他们已经弄完了,用锉大体清理了下,然后手工功了次,过去了。本来给他们留了个备用方案,就是实在不行直接把那几圈螺纹去掉。现在看来也不用了。呵呵。

网友(点评):
果然是锉刀来得痛快些,哈...

网友:
建议用螺纹轴扭上去就可以

网友:
这个不是先钻孔 再加工螺纹吗

网友:
直接找个电磨头搞下,把孔口毛刺去掉。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用锉刀锉锉就可以了吧

网友:
买一个丝攻重新攻一下 或者自己用硬一点的材料车工丝攻,拧过去,毛刺基本上就没了。

网友:
弄个球头铣刀忽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数量不多,竖直夹铣床上,用专用铣刀,孔内倒角,轻松愉快!车个什么劲

网友B:
我觉得别人的工序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后续。不要总说别人,你自己试一下钻孔了在车牙,会是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崩刀吗?那我倒想听听大侠的经验谈。到底得多少的转速和进给量下会崩刀。三角牙加工,进给速度小于5m/min,吃刀粗车0.3,精车0.05。这些已经决定了你的刀头受力。

网友(点评):
崩不崩刀剩下的就是看转速,转速越高,过槽加工的时候刀头瞬间冲击力越大,越容易崩。请问,大侠我这认知有问题否?

网友:
用丝锥再攻丝就好了

网友:
呵呵,外协厂家的工艺顺序是可以的,不过去毛刺的活也应该干好才算完工。

以我看发生这事,是你们的验收外协活的检验环节有问题。不检查好是不能接收和付款的。拙见!呵呵。

网友(点评):
有点原因在里面,所以没法说责任在谁。我也不是打算追究什么,毕竟就是做实验用的。真正使用的时候也不会是这种结构。所以,目的只是修复下,能开始实验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别人的工序没有错,只是他们没有考虑到后续。不要总说别人,你自己试一下钻孔了在车牙,会是什么后果 ...

你是否考虑到别人的效率了,别人是想高效率的去多争钱,我试问你用多少转速了?你不是别人就不知别人求的是什么,哪个加工厂不是以机床最大性能去加工零件,我没什么文化也是一个小小的打工者,只是用我经历的来回答。

网友(点评):
说到效率,速度可不代表效率。一个零件为了求快,最后干到要返工,那就一点效率没有了,更不用谈什么效益。这种例子屡见不鲜。

网友(点评):
我之前做法兰的时候,管线钢调制,表面硬度也在300-320之间。外协厂赶速度,结果一刀崩飞,整件报废。说实话,那重量,一件的加工费不过几千,但干废一件光赔得赔一万大几。

网友(点评):
这种零件,说实话,你可以后开孔,但绝对是自己给自己找事。抛开装卡不说,本身调制完的毛坯你不会愿意再拿去开孔的。所以必然先开没精度要求的侧孔,然后调质加工螺纹。

网友(点评):
M64X2也不是什么非标螺纹,第一系列标准。你可以车,如果本身有丝锥直接攻都可以。我虽然开贴写的是车,但不代表实际真是这么干的。

网友(点评):
另外,这活,如果我真是怪外协如何,那么也不会跑这发帖,直接打回去返工就完了。没必要搞这么麻烦。我不需要知道厂家求什么,因为“无利不起早”。但,质量是你的牌子,玩不转质量什么速度都是扯淡。

网友(点评):
做事要效能,不是单单表面的效率,哈...

网友(点评):
这样内式的零件我做过很多。都是先车牙在钻孔,没出过问题

网友(点评):
呵呵,您老看来经验丰富啊。下次加工HRC65的零件的时候,记得普及下先热处理后打孔的工艺。

网友(点评):
另外,看题看重点,而不是随便放空话。貌似毛刺问题您老一点解决方案都没说。

网友(点评):
我最初的回答是希望你不要随便说别人脑子有问题,别人给你加工零件不是来让你骂的,这是对别人的尊重,记得尊重别人也是在尊重自己,你自己也有做错的时候,当别人说你脑子有问题,你会怎么想了。

网友(点评):
俺觉得先车螺纹,后钻侧孔工艺没错,有毛刺可以先用小一点的钻头钻通,然后再扩到尺寸或者用铰刀铰一下就不会出现有毛刺的现象。

网友:
看你这个零件,要是我的话,先车牙,侧孔先细孔放电,然后线割,毛刺问题解决

网友:
看看这个图纸,液压油缸用的螺纹连接的活塞, 工艺上是粗车外形和钻内孔后调质,然后上数控车端面、回转面和槽,完了铣床上铣平面,最后钻攻紧定螺纹孔。不考虑铣,先干好紧定螺纹孔再上数控带来的问题是装夹次数多一次,然后就是M80x3的螺纹车的话紧定孔造成了断续切削,对车刀产生冲击。

网友(点评):
有冲击是必然的。不过,这帖并不打算讨论工艺问题,而是一个纯问题处理。呵呵。只是解决下螺纹损伤后的处理问题。

网友:
重新车下换小螺纹吧,不过要注意同心,螺距,左旋右旋

网友:
在普车或数控车床上螺纹修一刀就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