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渣锭,电渣锻棒,电渣锻坯,怎么分别

楼主(2013-06-20):
电渣锭,电渣锻棒,电渣锻坯,怎么分别啊,请教高手

网友:
电渣锭,表面为铸态的圆锭或多角形铸坯,

电渣锻棒,采用铸锭由水压机或快锻机打出的坯料,表面为锻态,

电渣锻坯,是一种统称,可以是圆棒,也可以是其它形状,表面为锻造态,看表面就是了,

网友(点评):
不愧是998大侠,解释的到位

网友(点评):
请问998,电渣重熔钢锭中间颜色暗的部分,是空的,还是铸造缺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