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立加上螺纹铣刀编程

楼主(2013-06-20):
这个螺纹相对坐标系坐标为X0Y-72,螺纹为M36X2,已做好34的底孔,由于扭矩太大,所以丝锥不好领攻,用螺纹铣刀怎么编程,深度为65,但是我只要编个3牙领攻就行,剩下手动攻好,会编的说下 ,谢谢

网友:
36的可以攻啊,铣要找个直径20左右的螺纹铣刀,比如就是20的吧,不知道攻多深,按你说的下去三扣吧,程序如下,
G90 G0 X[18-10] Y-72. S800 M3    由于公差关系你可以先吧半径改小点比如7.9拿螺纹规试试再看情况5道5道的修到合适尺 Z4.                                            寸即可

G2 I-8. K-2. Z-6. F500.                  这里I-8同上一样修改,这里深度值z加上前面的起始点Z4必须是螺距的整数倍
G1X0Y-72.
G0Z100.M5

由于床子不一样,建议先空运行观察路径对不对,最好找快料试切调好半径,再在活上干

网友:
会铣整圆吗?加一个Z轴向下的指令即可

楼主:
多谢各位 ,已解决

网友:
法拉克程序一般是这样的,用20螺纹铣刀梳齿刀片比如长30MM
G0X0Y0
M3S1400
G0G90Z-25
G01G91G41X18F200
G03I-18Z2F400
G0G40X-18

G0G90Z-45
G01G91G41X18F200
G03I-18Z2F400
G0G40X-18

G0G90Z-65
G01G91G41X18F200
G03I-18Z2F400
G0G40X-18
G0G90Z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