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斜面和水平方向的尺寸怎么精定位标注

楼主(2013-06-20):
钻孔的工装板  钻套和定位销的相对位置怎么标注啊   求教了

补充内容 (2013-6-21 15:29):
下有清晰图  麻烦大神了

补充内容 (2013-6-21 15:29):
下有清晰图  麻烦大神了

网友A:
你这个零件是先加工后焊接的零件,按照加工的要求找好基准进行标注就OK了,定位尺寸要用一个平面上的X Y来标注,尽量不要设计两外一个面。先说这么多,你的图是在是太小。。看的眼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零件是先加工后焊接的零件,按照加工的要求找好基准进行标注就OK了,定位尺寸要用一个平面上的X Y来标 ...

图下面有DWG图   还望详解

网友:
dwg不得需要银子啊

楼主:
新人不懂规矩哈 放大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