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渲染怎么效果就是出不来呢?特别是金属件

楼主(2013-06-20):
想问下各位高手,solidworks渲染怎么效果就是出不来呢?特别是金属件,光照、角度、材质 怎么调就是不出效果。

网友A:
sw渲染效果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渲染效果一般

那该用什么进行渲染?我用的是solidworks里的photo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A:
sw渲染效果一般

渲染不是主打功能,但会用的话,效果也不会差,只是设置比较麻烦。

网友B:
solidworks里的photoview试过么 超级方面 以前自己也渲染过跟真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里的photoview试过么 超级方面 以前自己也渲染过跟真的一样

我就用的那个  金属很不好渲染 ,效果不理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用的那个  金属很不好渲染 ,效果不理想

上学时候做的 solidworks有个插件渲染器PhotoView 360  材质挺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学时候做的 solidworks有个插件渲染器PhotoView 360  材质挺清楚的

主要是金属的色泽很难表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金属的色泽很难表现

那你换个光源环境试试

网友:
对,渲染这东西严格说也是门学问,没有专业知识,就贸然说哪个软件不好,本身就与技术人员的品质相违背。

网友(点评):
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2014-02-20):
photoview在07版本里面没有么?

网友(点评):
08版本之前的渲染软件叫PhotoWork,其实渲染大型装配体效果非常好,只是操作比较复杂,渲染的速度慢,后来Photoview和Photowork2个同时存在,在后来到2012版本2个整合再一起就叫photoview

网友(2014-09-20):
试一下keysh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