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批零件,外圆和内孔都是冲的垫圈。每月10000件

楼主(2013-06-20):
现在有一批零件,外圆和内孔都是冲的垫圈 ,  外圆是43, 内孔是23, 外边缘有30度的斜度 , 零件长4.5加减10丝, 内孔25加10到40丝。
  怎么加工速度快啊?  每月10000件  。
那位前辈不吝赐教, 谢谢。

网友:
冲完不就好了?
要不只能车了,数量太少,就数控仪表车车吧

网友:
仪表车靠谱,供应商也好找

网友:
冲压后上车床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玩意好是好,不过做起来太快 ,很累的

网友:
冲压机够大的话,全部冲压完成,加个班 1万件一天搞定。

或是先冲后车,3天内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