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让销轴在槽内运动

楼主(2013-06-20):
solidworks让销轴在槽内运动,已经配合相切。选两蓝色面距离设置后发现为双向,出现出去的情况。谢谢高人~

楼主:
还有个问题是,我直接拖动toolbox里面的销轴到装配图里。在保存后,再次打开,会出现警告,说“遗失的toolbox零件'clevis pins with head GB.SLDPRT'由于”与另一Toolbox安装发生路径冲突而不能自动生成。
用的solidworks版本为2008破解版,之前没有自带的标准库,是后来在solidworks data文件夹里后加的2007的标准库。
谢谢~

网友A:
运动块与某零件保持平行,然后把销轴和直槽一端同心,然后高级配合偏心,再限制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块与某零件保持平行,然后把销轴和直槽一端同心,然后高级配合偏心,再限制距离

谢谢您。不过高级配合里没有“偏心”这一项啊,请问该怎么设呢?

网友(点评):
有很多种办法可以做啊!用路径 然后 距离 的方法都行

网友A:
距离,这个自己看下!

网友B:
2个临时轴配合就好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这个自己看下!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774&extra=&page=1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2个临时轴配合就好了吧

这个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