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尘净化的机器要用防爆阀,如何设计

楼主(2013-06-20):
烟尘净化的机器要用防爆阀,风量是3000m 每小时,防爆阀要装在进风口处,防爆阀要设计的简易点,我该怎么去设计它?

网友A:
我见过废气焚烧炉的防爆阀就是一块有槽的铝板

网友(2013-08-27):
可以做的简单点,做个圆通,在上方用铰链安装一个封板,保证密封,板上最好安装奶高温的材料

网友(2014-12-23):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废气焚烧炉的防爆阀就是一块有槽的铝板

你说的貌似是泄爆阀!

网友:
这个不是自己设计的吧,是要泄爆阀公司提供的。

网友(2015-03-08):
有铝板的,有重力式,有弹簧式的。可以直接买

网友(2015-12-16):
防爆设计,其目的就是泄爆用的,种类有泄爆门和泄爆片,泄爆门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而泄爆片则不能,你可以找专业厂家买,有进口的,当然会比较贵,他们会根据你的情况,协助你设计的,个人认为防爆设计是比较专业的设计,同时涉及到安全问题,最好由专业的厂家做或提供支持比较合适。

网友(点评):
是的,找专业厂家把,不要自己搞;和安全相关的东西都有特殊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