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式换热器如何清理里面的污垢?

楼主(2013-06-20):
各位网友:大家都使用过板式换热器,多年后如何清理里面的污垢。板式换热器哪个厂家比较好,请大家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得全部拆开,很费劲

网友:
试试洗空调室外机的清洗剂

网友:
拆开   用丙酮清洗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才知道是哪种换热器。你要找厂家就要提出你要求。换热量、换热面积和换热后温度

网友:
板换多年以后清洗可能是有点麻烦了,通常需要定期清洗(大约每隔500~2000小时,根据不同使用情况制定),可采用柠檬酸(乙酸或磷酸)与水混合,混合液中酸的浓度在4%以内,通过耐酸的清洗泵不断把混合液泵入换热器清洗,清洗后用清水冲洗并用中和液处理。
可以看看“丹佛斯”的换热器,样本上参数比较齐全,选型比较方便。

网友(2013-07-30):
可以试下福世泰克清洗剂,特点是没有腐蚀,可以和人体皮肤接触。其含有的湿润剂和穿透剂,可以把沉积物有效分解,并直接清洗到设备的原有金属面;同时,产品中的烙合复合物可以在金属表层形成预膜层,既可以保护金属材质免遭介质腐蚀,又可以延缓水垢的二次生成。通常,设备在2-4小时即可清洗完成,大系统也往往不超过12个小时。可以通过在线循环、浸泡、喷淋等方式实现对水垢的清洗,4公斤福世泰克原液可溶解1公斤的纯碳酸盐水垢。

换热器清洗做过很多的相关案例了,你上网一查就有不少图片资料和视频等。

网友:
我们这边分解了用盐酸清洗的,不知道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