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轴承在轴上的安装需要轴肩么?

楼主(2013-06-20):
带座轴承在轴上的安装需要轴肩么,只是过盈配合就可以?

网友A:
需不需要轴肩  得看情况定了  是哪种配合方式也得看情况定

网友(点评):
不用轴肩,用卡簧也行,

网友B:
你要清楚两点。
1。轴肩的作用不仅是提供轴向支撑,同时属于死定位。
2。过盈配合不是什么时候都试用,对于薄壁空心轴,你就要计算过盈许可里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不需要轴肩  得看情况定了  是哪种配合方式也得看情况定

举例说下有哪几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清楚两点。
1。轴肩的作用不仅是提供轴向支撑,同时属于死定位。
2。过盈配合不是什么时候都试用,对 ...

如果用轴肩,是怎么个结构?图册上结构看不懂,轴肩是在轴承座里面吗?--------学生党,看不懂啊

网友:
用什么结构,看使用情况,使用情况决定结构,不是说想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
理论上轴承在机器上受力后其位置是不能移动,所以楼主所说的需不需要轴肩,看机器受力状况,看成本。正规的设计是一定要轴肩,要定位,要防尘,要润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