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蜗杆的齿形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3-06-20):
最近车间要加工一批蜗杆,是渐开线的,厂长让技术出个齿形样板来,这样好磨刀具来加工蜗杆,一查书才发现不好整,渐开线蜗杆的轴向齿廓,端面齿廓,法向齿廓各个不同,不能冒冒然画个渐开线齿形的,因为这个渐开线齿形是端面齿廓的,也不清楚加工时这个刀具是采用轴向齿廓,还是端面齿廓,还是法向齿廓。
有设计和加工渐开线蜗杆的过来人吗,说说经验吧。

网友:
顶顶大侠啊 ,我搬个板凳学习

网友A:
当年做车工,车削过很多蜗杆,好像没有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普通的涡轮蜗杆配合,从对称平面剖开,轮廓图形如同齿轮与齿条。
如果压力角为20°,蜗杆的齿形槽轴向或法向为40°的等腰梯形,端面轮廓为上述齿形的投影。
方便的话,把蜗杆和与其相配合的涡轮图纸贴出来看看如何?
----------------------------------------------
上面回复有错。见过楼主的点评后,找了点资料,复述于下:

根据不同的齿廓曲线,普通圆柱蜗杆可分为阿基米德蜗杆(ZA蜗杆)、渐开线蜗杆(ZI蜗杆)、法向直廓蜗杆(ZN蜗杆)和锥面包络圆柱蜗杆(ZK蜗杆)等四种。GB10085-88推荐采用ZI蜗杆和ZK蜗杆两种。
阿基米德蜗杆(ZA蜗杆) 这种蜗杆,在垂直于蜗杆轴线的平面即端面上,齿廓为阿基米德螺旋线,在包含轴线的平面上的齿廓(即轴向齿廓)为直线,其齿形角α0=20°。它可在车床上用直线刀刃的单刀(当导程角γ≤3°时)或双刀(当γ>3°时)车削加工。安装刀具时,切削刃的顶面必须通过蜗杆的轴线。这种蜗杆磨削困难,当导程角较大时加工不便。
法向直廓蜗杆(ZN蜗杆) 这种蜗杆的端面齿廓为延伸渐开线,法面齿廓为直线。ZN蜗杆也是用直线刀刃的单刀或双刀在车床上车削加工。这种蜗杆磨削起来也比较困难。
渐开线蜗杆(ZI蜗杆) 这种蜗杆的端面齿廓为渐开线,所以它相当于一个齿数等于蜗杆头数、大螺旋角的渐开线圆柱斜齿轮。在主轴向截面,齿形轮廓为凸形曲线,但在切于基圆柱的轴平面内,齿廓一侧为凸形曲线,另一侧为直线,对于同一齿形槽,有上下两个切于基圆柱轴平面。因此,ZI蜗杆也可用直线刀刃的车刀在车床上车削加工。刀具的齿形角应等于蜗杆的基圆柱螺旋角。这种蜗杆可以在专用机床上磨削。
锥面包络圆柱蜗杆(ZK蜗杆) 这是一种非线性螺旋曲面蜗杆。它不能在车床上加工,只能在铣床上铣制并在磨床上磨削。加工时,除工件作螺旋运动外,刀具同时绕其自身的轴线作回转运动。这时,铣刀(或砂轮)回转曲面的包络面即为蜗杆的螺旋齿面,在轴向及法向截面上的齿廓均为曲线。这种蜗杆便于磨削,蜗杆的精度较高,应用日渐广泛。
-----------------------------------------------------------------------------------------
早晨的回复只说了ZA和ZN这两种蜗杆,并不包括楼主所要求的ZI蜗杆。

仔细读过这几种蜗杆的定义,可以知道ZA、ZN和ZI这三种蜗杆的齿形都可以用直线刀具在车床上制作。对于ZA蜗杆,其齿形槽的轴向截面的轮廓线是直线;ZN蜗杆的齿形槽法向截面的轮廓线是直线;ZI 蜗杆在切于基圆柱的轴平面内,齿廓一侧为凸形曲线,另一侧为直线,对于同一齿形槽,有上下两个切于基圆柱轴平面。
这样,对于这三种蜗杆,都可以用梯形样板来制作刀具样板和卡测样板。
对于ZA和ZN蜗杆,梯形两腰的夹角都是40°。ZA的梯形需要轴向放置;ZN蜗杆样板法向卡入齿形槽。梯形为平面梯形,样板可以用薄板制作。
ZI 蜗杆的梯形样板为立体,两腰的夹角与蜗杆的基圆柱螺旋角相等,两腰在与轴向平面平行的两个平面内,两个平面的间距为这个蜗杆的基圆柱直径。基圆柱直径可以按照蜗杆参数计算得到。
大致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吧:
这个东西的制作可以用线切割。台阶高度等于基圆柱直径,前端圆弧直径为蜗杆齿根园直径。左边梯形腰线给了个大后角以避免与蜗杆齿形螺旋面干涉。
车刀的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只是前面圆弧不需要。
蜗杆尺寸的计算,网上资料无数,稍一搜索就可以得到。下面给一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a906b0f0fab069dc50220177.html

网友(点评):
伏枥老师还做过车工! 佩服,难怪你设计那么多设备,实践经验功底深厚啊!

网友(点评):
老师说的可能是阿基米德线的。。。。

网友(点评):
渐开线蜗杆不是这样滴,轴向齿廓是外凸型曲线,端面齿廓才是渐开线型,现在想的是怎么加工渐开线蜗杆以及齿形图如何画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主点明,已经找到资料重新回复在上面。

网友:
渐开线呀!类似齿轮

网友:
给你个链接http://wenku.baidu.com/view/4a906400cc17552707220871.html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4a906400cc17552707220871.html

网友:
车床加工:前者(阿基米德)是轴向直廓齿形,后者(渐开线)是法向直廓齿形。前者粗车时为克服螺纹升角的影响,刀头可以倾斜安装(两侧刀刃组成的平面不是水平的),但精车时为保证齿形准确刀头必须水平安装;后者无论粗精车刀头必须倾斜安装。

网友:
这些资料来自克林贝格,应当属于权威资料,刚好解释了您的疑惑。

如果使用外旋风铣方法:

则刀具的制造需要专业厂完成。因为加工位置和前面所述的原理不完全重合。刀刃的形状必将发生变化。
例如ZA的蜗杆刀具的盘铣刀齿形图,已经不是直线了。

这是我们设备承诺达到的精度:

这是一些EPS蜗杆和轮椅蜗杆:
去毛刺的必要性(水印).jpg

这是我方的克林贝格P26检测宁波项目试切的蜗杆(全面达到DIN5,而不是某项指标):
吐槽:
请注意,买蜗杆设备不要被某些名义参数蒙蔽了。
例如某进给分辨率高达1微米、螺旋角分辨率千分之一度的进口品牌,至
今不敢响应俺客户要其提供蜗杆样品进行检测的请求,反复强调有多少客户。
经不起检验,凭什么卖几百万?

以下略去三百字。。。。

网友:
不知楼主的问题是否解决。

网友(点评):
这几天活赶活,还没轮到这个活呢。不过如果现上轿现扎耳朵眼,那肯定不行。在干活前就得有思路

网友(2013-10-10):
好帖!用了两天时间才了解点ZA、ZI蜗杆的皮毛,要完全消化掉真要费不少脑筋啊!

网友(2018-02-24):
齿轮啮合原理  和 机械设制造基础  教材

网友(2020-09-03):
旋风的蜗杆是什么齿形的 ZN  ZK?

网友(2024-04-23):
引用 网友A:
当年做车工,车削过很多蜗杆,好像没有遇到过楼主的问题。
普通的涡轮蜗杆配合,从对称平面剖开,轮廓图形 ...

大神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