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做过这种组装设备 要旋的

楼主(2013-06-20):
QQ420751752

网友:
难点是不是应该在  怎样避免错丝?

网友:
注塑管件

网友(点评):
注塑成型

网友:
组装没什么悬念。
设备成本,大部分都得花在螺纹座的供料上了。

网友:
图片清楚,注塑管接头。
去阿里巴巴或以“注塑管接头”用Google搜索,可以找到很多生产厂商。
种类很多,要注意使用场合和塑料材质一定要搞清楚。

网友:
害怕伏枥大侠见多识广啊
有时一个零件印象是有的,只知道俗名或者根本不知道学名,也就无从下手去寻找了。
看来以后这方面也要留意下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不懂啊,什么意思

网友:
我以为楼主不是问这个接头的名称,而是要问用什么设备能把两个接头自动拧上

没做过这类设备,想法是一端固定,另一端活动,用气动设备带动活动夹具旋转,算好一个行程正好把牙拧满,然后退料

网友:
找家非标小厂都可以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