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加工外三角形螺纹能不能用三角形刀片加工

楼主(2013-06-20):
要加工60度三角形螺纹,问下高手能不能用如图的三角形刀片

网友:
60度螺纹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但是必须选择刀尖适当的。

网友:
螺纹刀的刀尖R角有规定的,楼主图片上的刀片应该可以粗加工

网友:
楼主这下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应该不行吧

网友:
en 学习了,有R角

网友:
还是买专用刀片吧,这种勉强可以,但效果不好

网友:
用这种刀片,刀杆角度不对,切削角度也不对,看不出替代的意义。

网友:
螺旋升角 和后角有没干涉,没有影响?

网友:
你这个想法非常好,我在6年前就有这种做法,加工大螺纹效果非常不错而且省好多好片。只可惜别人的观念不同得不到有效的应用,后来不了了之。你很棒!!

网友:
事实是可以,无等级要求是可以的。

网友:
不太合适,主要有两个问题:

1、尖角R

2、螺旋升角!

一般代用还凑合,想规范的话不要这样用!得不偿失!

网友(点评):
我主要加工M70*5的牙 1牙底宽0。833 用R0.4的刀粒可以 2螺旋升角1。4度 用MTENN的刀杆应该没问题

网友:
TN(TC)的做60度螺纹,VN(VB,VC)的做55度螺纹,要求不高的螺纹完全可以,选择好合适的刀尖圆弧。

网友(点评):
谢谢, 有时间试一下

网友:
难道那些用螺纹刀片的都是傻子?

网友:
不好吧    如果用后角0度的刀片 有可能干涉

网友:
在买一把机夹螺纹刀呗 ,又不是很贵 30度 38度 40度 55度和60度的各种型号都有  而且不会钝很好用的。。。目测你那 三菱的刀片是车不锈钢的。。

网友:
如果是做一个艺术品只需要有观赏作用的话,是可以的。如果是做螺纹用将来要和螺帽或其他配合的绝无可能,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确定螺纹的一个关键是它的螺距,光有个60度的角是不能确定这个螺纹的。需要普及基础知识啊

网友(点评):
问题是我见有人这样用过(M70*5) 更神的是用这样的刀片加工内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