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Tdb和980tb2怎样偏置?

楼主(2013-06-20):
我在做同一客户的两种产品,只是长度不同,一种长50,另一种长70,我先把两种的一面车完,再车另一面,我车完50长的,请问怎样把刀具偏置到70直接加工,不用再重新对刀?请教,急。

网友A:
Tdb 刀补里的零号刀补就是工件移。
tb2系统没用过。

网友:
G10 L2 P0 Z20
使用此程序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b 刀补里的零号刀补就是工件移。  tb2系统没用过。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和法拉克工件移用法一样

网友:
MDI    G50 W-20  执行

网友:
可以用G50,方便。

网友:
车好50长的,只要刀具全部退出20就可以车70长了,
在程序里面加入G50 W-20
运行这一段,然后删除就好了,
在刀具刀补多的情况挺方便的,如果只有两把刀还不如直接刀补来的快

网友:
我之前做的,基本是改下程序z的长度,然后刀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