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AD2012运行越来越慢了,绘图感觉晃的不行

楼主(2013-06-20):
求助,怎么回事,记得原来没有这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大神了

补充内容 (2013-6-21 01:07):
系统是WIN7 64位,i5,4G,1G独显,630的显卡,配置也不算太低

补充内容 (2013-6-21 13:04):
看前几楼都说重装系统,没有其他方法吗

补充内容 (2013-6-21 13:22):
我的硬件加速不知道怎么回事,打不开了,图片见11楼

网友A:
重新做系统  在装CAD  速度会快很多

网友B:
加强电脑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做系统  在装CAD  速度会快很多

这个方法最后实在没法了再考虑,装系统是个大事,很多软件还得重新安装和配置

网友(点评):
一个GHOST就能解决的事。问题在于你是否之前备份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强电脑性能

你是指提高电脑配置还是其他方面,我觉得配置是够了,不知道你指的电脑性能是什麽,该怎么提高了

网友:
杀毒先试试看! 如果不行在重装系统;电脑配置没问题

网友:
高版本的九那德行,我都一直用低版本的

网友:
不是吧,刚装了2012呢

网友C:
是内存问题,我跟楼主一样的配置,不过显卡是N卡540。64位的系统陪6G以上内存才会比较顺,我也是买了内存条的

楼主:
硬件加速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内存问题,我跟楼主一样的配置,不过显卡是N卡540。64位的系统陪6G以上内存才会比较顺,我也是买了内存条 ...

我以前4G的内存,用的挺流畅的,现在开始卡了,应该不是这问题吧,另外,看autocad2012的官方要求配置,这个配置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