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用刀尖补偿的,不能说会做数控车。大家进来讨论下

楼主(2013-06-21):
我做数控车一年多了,在厂里一直是自己做师傅也自己做徒弟。由于厂里的活要求不高,也简单,所以像我这半桶水的得以留下来,一边做,一边学。自己摸索了一年多数控车床,只能说只学会了最基础的。现在连G73都还没用过。试过几次G73。但不是很成功。空刀多,紧接着又吃刀太大。把握不好。
还有,我认为,一个做数控车床的人如果连刀尖补偿都不会的话,怎么能说自己会数控?我也不会。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以下图为车床,假设工件是夹在卡盘上的。(右上角的图是假想刀尖方向)

问:
(1)像这类床子,刀架是在操作者这边的,车外圆时(从右往左)是用G41还是用G42?车内孔时??
(2)要用刀尖补偿时,对刀该怎么对?是把原点设在假想刀尖上还是刀尖圆弧的圆心上?
(3)假想刀尖方向是对刀前输入机床还是对刀后输入机床?
(4)使用刀尖补偿时需注意什么?起刀点用不用离工件远一个刀尖半径的距离?

以下图为例,请热心的师傅编一个程序来学习一下。各条件都在图上。机床系统为广数系统。

网友:
不会用半径补偿,一样做老师傅。

网友(点评):
做带圆弧且有精度要求的活,还是要刀尖补偿才好保证精度

网友:
刀具补偿很关键的! 否则怎么保证精度

网友:
微调尺寸的时候,或者生产过程中刀尖磨损要补的时候常用得到。

网友:

可以明确告诉你   如果不是粗拉过毛坯   或是铸造毛坯  空走刀量  多的受不了

网友:
大侠们,多指导指导吧,,,,,,

网友:
朋友你好,可以和你成为朋友吗。。。。758636969

网友(点评):
好啊!加我842258188

网友(点评):
一条条回答你的问题吧: 1 外圆用G42 内空用G41 反之亦然 2 用刀尖半径补偿 对刀跟平时试切对刀一样对 !个别复杂异形刀除外得用特殊方法对刀 3 前输后输都一样的! 4 起刀点当然要设置在工件安全距离在使用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指点。能不能就以图为例,编一个精车程序?该怎么选择假想刀尖方向?

网友:
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近很关注的问题,求高手指点。

网友:
按理来说是8号方位,G42补偿。但是我试了好多次就是不行,

网友:
我也是做了一年多数控车,对刀尖补偿也是不了解,平时都按刀尖圆弧来估算或者放余量车出来试,这样大大加大了初期生产时间。

网友:
西门子系统有圆弧刀补,哪么有没有直线刀补的吗???找不到啊!!!不过法格的系统有直线刀补的。

楼主:
8号方向怎么对刀?

网友A:
软件编程5分钟,完秒手工编程。
刀路清晰漂亮,只是程序稍微长一点。

目前只感觉到接螺纹等特殊工艺的宏程序还有利用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编程5分钟,完秒手工编程。
刀路清晰漂亮,只是程序稍微长一点。

计算机编程有计算机编程的缺点,还是多学为好。

网友(点评):
软件编程绝对是大势所趋,我从事软件编程1年半了,稍微复杂一点的零件计算机绝对比人有优势。 当然这需要有良好的工艺基础。但凡涉及刻字,曲面铣加工的都需要数控编程。

网友:
没开过,帮顶,拿分

网友B:
刀尖方位3 用G42 然后。。。。你该怎么车就怎么车了。或用刀尖方位8 也是G42对刀时 Z轴平移过去一个刀尖半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刀尖方位3 用G42 然后。。。。你该怎么车就怎么车了。或用刀尖方位8 也是G42对刀时 Z轴平移过去一个刀尖半径 ...

兄弟说的貌似有点对,明天试试。

网友D:
前置刀架,车外圆用G41,镗内孔用G42,对刀时使用刀尖试切,然后在刀尖半径补偿输入 刀尖半径,机夹式可转位刀片,刀片是买来的,看刀片盒子上的刀片代号就有刀尖圆弧大小,把这个数值输入即可。
如果是自磨刀具,可以用半径样板测量刀尖圆弧大小。一般有0.4,0.8,1.2等几个档,这个最好用标准的值,如果是有磨损或者是别的原因,导致刀尖半径有变化,可以在磨损补偿里面修改,这样不至于在车圆弧时用不同的刀尖方位而使圆弧欠切或者过切。
再说刀尖方位号,前置刀架的刀位号是外圆从正切,3号位;正镗内孔,2号位,外切断切槽,8号位;内槽,6号位;外圆反切,用4号位,内孔反镗为1号位,常用的大概就这些,一般只在车锥面和圆弧采用,对于平断面和外圆没有用的。如果不想用,就通过误差补偿,网上有一个论文有讲,就是改变圆锥和圆弧的起点或者终点,来达到刀路拟合。
最后说刀尖补偿的添加,最基本的是刀具半径应该小于编程的刀具行程长度,为避免因为添加补偿而引起刀路偏置而产生碰撞,一般编程应该从零件的外侧,按象限来分就是斜对角象限进入,对于复杂的盘类零件视具体零件而定。
我有个问题,希望有大神回答下:车外圆的时候,有那种类似翅膀的夹角,是不是要改变刀尖方位号?

网友(点评):
说说前、后置刀架的概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说的貌似有点对,明天试试。

我认为图中的工件最适合用9号(球头刀的圆心)刀尖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前置刀架,车外圆用G41,镗内孔用G42,对刀时使用刀尖试切,然后在刀尖半径补偿输入 刀尖半径,机夹式可转位 ...

直观看就是离操作者近的就是前置,如你传的零件图那样,更容易操作,国产的简易数控,或者普车改数控,后置就是离你远点的,中间夹着主轴。从车头看,在左侧是后置,在右侧是前置。没说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观看就是离操作者近的就是前置,如你传的零件图那样,更容易操作,国产的简易数控,或者普车改数控,后 ...

9楼点评说车外圆用G42,你说用G41。糊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楼点评说车外圆用G42,你说用G41。糊涂了

我搞反了,是G42

网友:
引用 楼主:
9楼点评说车外圆用G42,你说用G41。糊涂了

不管G02还是G03,还是补偿,只需要看零件上半部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