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XA2007安装问题

楼主(2013-06-21):
安装完后,图版在标注尺寸时显示没有备用字体??求高人指点

网友:
网上下载一个就是了,百度一下就有缺的字体,然后下载复制到你的字体文件夹就行了

网友A:
你的应该是Wi7系统  需要下载一个XP的字体放在系统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应该是Wi7系统  需要下载一个XP的字体放在系统里面就可以了

WIN XP

楼主:
我的系统是XP,能说的详细点么,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系统是XP,能说的详细点么,多谢.

XP不会没有字体吧    要么你的系统有问题    要么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2013-09-01):
我用的也是CAXA2007,XP系统的,网上下载的,没有楼主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