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交流电机启动方法讨论! 请教高手

楼主(2013-06-21):
三相交流电机启动方法讨论! 请教高手(本人机械专业,自学电气的,见笑)
全电压起动,星角起动,自藕变压器,起动器起动! 这些起动方式是根据电机的功率划分的么?
具体是如何划分的? 为什么有的小电机不用"热继电器",等等.盼高手啊!  欢迎大家来踊跃发言

网友A:
全电压起动,星角起动,自藕变压器,起动器起动! 这些起动方式是根据电机的功率划分的么?
具体是如何划分的? 为什么有的小电机不用"热继电器",等等.盼高手啊!欢迎大家来踊跃发言
一般5.5KW及以下的都 可以直接启动。大功率,阻力大的可以降压启动,也就是星角启动,自藕启动,要求无级变速就用变频器驱动器启动。

网友(点评):
我们视变压器的容量,没有容量限制,10KW以下都可以直接启动,10-20KW用星角,大于20用自耦,软启动是近几年才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电压起动,星角起动,自藕变压器,起动器起动! 这些起动方式是根据电机的功率划分的么?
具体是如何划分的?  ...

谢谢,受教了! 为什么有的小功率三相交流电动机不用热继电器? 这个为什么? 实际中怎么应用呢?

网友:
这个坛不错,以后要多来看看呀

网友:
热继电器是起过流保护的,可以保护电机不被烧坏,建议安装

网友(2013-08-15):
http://www.baidu.com/link?url=vdzsJMkkBBDviNVEqaQ-YPrWO3qCIfYuxwdktrd61Acl5U1-UIqt24O6SDvCvLfCut1geMjpnNT9kq_kXMtMd_

网友:
学习了。。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网友(2013-09-29):
引用 楼主:
谢谢,受教了! 为什么有的小功率三相交流电动机不用热继电器? 这个为什么? 实际中怎么应用呢?

热继电器是防止电机长时间过载而烧毁电机,起长时间过载保护的,有的小功率电机不加热继电器,实际工作中是考虑它会不会长时间过载来决定加不加热继电器

网友:
星三角适合轻载启动,其他二种可以重载启动!

网友:
全按最大啟動電流跟設備容量做決定,如果小電機想用热继电器,只要找到使用電氣規格即可,但市面上積熱型規格還是有限!!

网友B:
看电机功率,和控制方式,几十瓦的电机,肯定不用热继电器的。星三角形启动的方式,适用于一启动就长时间运转的设备。
如果是要频繁启动,使用变频器启动,可以缓启动,而且还可以有过载保护等,价格也不算太贵。我是电气设计的,我 一般设计的设备都是这样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功率,和控制方式,几十瓦的电机,肯定不用热继电器的。星三角形启动的方式,适用于一启动就长时间运 ...

几十千瓦的电机也有很多用热继电器的,外加空气开关作双保护,星三角形启动适用于对启动转矩要求不高的电机启动,自耦降压现在已经很少用了,变频器价格已经比较平民了,已经逐渐成为主流,低速恒转矩,高速恒功率,适合绝大部分的电机启动要求。

网友(2014-06-26):
引用 网友B:
看电机功率,和控制方式,几十瓦的电机,肯定不用热继电器的。星三角形启动的方式,适用于一启动就长时间运 ...

请教一般常用10千瓦以下三相异步电机容许启动时间是多少,除了发热计算有没有一般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