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震动盘送一种白色膠壳,膠壳与底面接触的凸起部位总是会有黑色污点

楼主(2013-06-21):
用震动盘送一种白色膠壳,膠壳与底面接触的凸起部位总是会有黑色污点,有没有这行的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震动盘可以喷胶的,找震动盘厂家咨询
还有,最好上图,不要让别人猜的

楼主:
不好意思,不允许拍照,震动盘厂家已经被搞怕了

楼主:
喷胶,做过尝试,不过供应商改喷特氟龙,污染更严重了,再让他们试一下吧!感谢提醒!

网友:
    不用猜了,环境污染造成的。
1. 产品的清洁如何有无处理?如何处理?
2. 震动盘有无100%清洁?
3. 车间是不是无尘室?
4. 无尘级别多少?

如果你能保证你的环境在100级以上,绝对无黑点。

                                                                        .

楼主:
,感谢大侠赐教,简易防尘室,问题是同样条件下,几乎同样的产品的另一种却不存在污染

楼主:
这种产品是不会产生污染的产品的改善后的膠壳,相差无几

网友:
逆流而上,顺藤摸瓜,找出来是突然产生的,还是逐渐变浓的。图片也没有,实物也没有,只能靠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赐教,简易防尘室,问题是同样条件下,几乎同样的产品的另一种却不存在污染

这个好判断,
你将有脏污的产品清洗一下,看看能不能洗掉黑点?
1.  如果能洗掉,就属于外部污染,环境造成的;
2.  如果洗不掉,这个颜色是产品本身的,产品磨损了。

A  根据你的信息,这个问题产品是改模后的,材料没变,注射参数没变,
那就是灰尘污染问题。

B  另一条信息,产品在改模前是不会污染的,环境也一样。
   这一点可能有问题,环境应该发生变化,但你没觉察得到。
  建议再仔细观察。
                               (但也怪,这一点,供应商尽然未能推断出来!)

另外,楼主的号用了那么多年,不应该 不知道要给别人回复,
是要点回复才有通知提醒,不然你的回问别人不知道!!

网友(2015-07-09):
楼上分析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