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样品生产塑料模具

楼主(2013-06-21):
一种特殊用途的笔,材料要耐受120度高压锅消毒。
这个大约需要多少钱啊,加上小批量产品(2000个)一共要多少钱啊。可PM报价。谢谢

楼主:
共6个部件。

网友A:
一:产品的细部结构不清楚。是否有螺纹?
二:具体要用什么塑料?模具供应商一般只能够提出建议,决定权在您这里。
三:数量太少。建议做试验模具。但是,由于产品属于细长类结构,真正做好并不容易。
另外,您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如何。这很重要!
四:这样的模具专业性很强!一般的模具厂能够做,但是未必能够做的很好。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最好找专业做笔杆模具的公司。这样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产品的细部结构不清楚。是否有螺纹?
二:具体要用什么塑料?模具供应商一般只能够提出建议,决定权在您 ...

多谢提示啊
有螺纹,精度要求低(类似一般的笔)。
这种,一般价格大约多少呢?

网友(点评):
看来楼主很注重价格!这样不好!哪几个产品有螺纹?内螺纹的有几个?看图片没有办法回答你的问题! 如果做很简单的手动的模具估计也要几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