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轮子没气骑着费劲呢?

楼主(2013-06-21):
自行车气不足的话,不好骑。为什么?
当然可以从能量守恒的角度解释:很多能量浪费在轮胎变形上了。但这个解释总觉得太宏观、抽象了。
有没有更具体的解释呢?

网友:
这是网上的解答。

网友(点评):
大哥猛啊

网友:
很简单的解释就是滚动阻力距变大。

网友:
摩擦力大啊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解释1是滚动摩擦力增大引起的,单具体的过程可以这样解释。 假设轮胎和地面的接触点为B,前面的点为A,后面的点为C。 当轮胎的气比较充足时,轮胎的弹性很大。当轮胎向前滚动,A点成为B点时,此时,由于轮胎发生形变,压力必然对A点做功,由于W=FS,F为A点所受的压力,S为形变的距离。由于轮胎的气很充足,轮胎的变形就比较小,即S比较小,这样W就比较小。并且此时,由于受压力的点B点已经到达C 点的位置,它将不再承受压力,它就由于内部的气体压力而恢复原来的形状,这样将对地面产生一个推力,由于这个力量的方向是指向圆心偏后的位置的,所以这个力量产生的力矩是推动轮胎前进的。也就是说原来克服轮胎形变做功产生的弹力反过来又推动轮胎前进。也就是说能量几乎没有被浪费。 当轮胎的气不足时,轮胎的弹性很小。当轮胎向前滚动,A点成为B点时,此时,由于轮胎发生形变,压力必然对A点做功,由于W=FS,F为A点所受的压力,S为形变的距离。由于轮胎的气很不充足,轮胎的变形就比较大,即S比较大,这样W就比较大。并且此时,由于受压力的点B点已经到达C 点的位置,它将不再承受压力,但是它就由于内部的气体压力很小而不能很快恢复原来的形状,这样就不能对地面产生产生一个推力。这样原来对A点做的功就被浪费了,所以产生了能量损失。 所以会感觉到费力。 还有,由于失去了轮胎的弹性,地面的不平必然使车子产生强烈的震动,这些震动必然会浪费很多的能量。 解释2车胎气足时,轮子跟地面接触面小,这时主要存在的是滚动摩擦。而没气时,轮胎皮软了,跟地面接触面大,而且狠大一部分摩擦力成了滑动摩擦力。所以费力了。就好像你穿着带滑轮的溜冰鞋在冰上走,狠容易滑起来,而你穿一双棉鞋就不容易滑动了。道理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这段度娘,前面说的还像回事,到后面一说滑动摩擦,彻底的外行。

网友:
如果你问一个不识字的人这个问题,他会说:车胎没气了,肯定费劲了。以上几个说法都有点绕,那自行车为什么骑起来不会倒。是不是要从陀螺仪的原理去说明呢?

网友(点评):
这里都是工程师,要求甚解啊。

网友(点评):
说实话,自行车不起来,也不倒。看看玩花样自行车的,可以站原地。

网友:
将轮胎想象成多边形,没气的轮胎是30条边的,充满气的是300条边的,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又想起了你那句关于滚动阻力臂的论述。顺带一问,近来可好?

网友:
自行车为啥可以骑,就是动了比较平衡 ,静止反倒要倒求比较合理通俗的解释

网友(点评):
你这等于没说。动了就怎么平衡呢?

网友(点评):
我就是求解释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你没看明白我的话啊~~

网友:
再问一个小白问题。把轮胎看成是多边形,没气的时候,边数少了就,说是30条边吧。有气的时候是,300条边。那为什么不直接上钢圈?这样子开起来的时候就不会变形了。是为了减震?

网友(点评):
是的,邓禄普医生发明充气轮胎的目的就是为了舒适。我倒有个注意:仍然用钢圈,但是努力改进车座,保证舒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