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株洲刀具的么 YBG302 数控刀切槽子怎么样,感觉现在太废刀了

楼主(2013-06-21):
09:07 编辑

数控刀切槽子怎么样,感觉现在太废刀了,
大家回复的真快 总算上传图片了
如图现在夹毛坯车外圆152到15mm,内孔车直径 106和101台阶孔,距离11,直径120的槽子 ,槽宽8mm其余调面车
数控切槽刀 型号不太清楚 看到个数控刀的盒子写的
株洲 YBG302 推荐参数 线速100 走刀0.1
零件材料 无缝钢管调质
目前情况 46快钱的刀片 一个刀尖切这槽子只能切28个,算上程序的退刀空走时间每个刀尖的切削时间为56分钟 昨天干了50和用了一个46块的刀片 看着也心疼啊
现在只上车槽程序 刀宽4
T0303
M03 S300
G0 X105
G 0 Z2
G0 Z-6.9
G75 R0.5
G75 X120 Z-11.05 P600 Q2500 F0.1
G0 Z-6.9
G1 X120.05
G1 Z-11.08
G1 X100
G0 Z300
M30

图片在机械加工  版块     帖子名称   数控切槽刀耐用度

网友A:
用好点的槽刀吧。

网友:
你买的刀具是假货

网友:
我们用150元/片的刀粒,四个头的,一个头割1000条槽,一个刀粒割4000条槽,非常合算

网友(点评):
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点评):
伊斯卡刀具还有六角的切槽刀片,可以试一下

网友B:
我们这里也是的,挺废刀的,难得用一次,一次就两三个槽。

网友C:
个人还是喜欢克洛依的,才23一片,好用,我只能说你花了高价买了假货!(株洲的刀头切槽的我这也就20多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还是喜欢克洛依的,才23一片,好用,我只能说你花了高价买了假货!(株洲的刀头切槽的我这也就20多一片 ...

株洲 YBG302  采购买的 我操作工管不了刀宽4   44一片

网友:
拿破刀片开粗了玩啊 ,省点钱 多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好点的槽刀吧。

你认为什么切槽刀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株洲 YBG302  采购买的 我操作工管不了刀宽4   44一片

株洲的切槽刀 还是不错的了   也没你说的这么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株洲 YBG302  采购买的 我操作工管不了刀宽4   44一片

所以我认为,你的采购至少吃了20元的回扣,而且可能是假货,,,个人厂里只用克洛依的,性价比较高

网友(点评):
你这不矛盾吗?既然刀片44应该是正品,如果吃了20元,那就是24,如果是假货就是12元以下了。你说这个刀片还能用吗?

网友(点评):
这话说的,有人说44的是正品了吗,这个用量,明显是假货,所以才说至少20回扣,这很正常我们厂回扣也是90%,市面上正常的40的螺纹刀片,采购都70,外圆刀正常20左右,采购正常35,有什么奇怪的!还老板亲戚采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株洲的切槽刀 还是不错的了   也没你说的这么贵

采购买回来盒子上谢谢44   具体多少 我就不敢打听了    不过最近昨天晚上和前天晚上实验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

现在估计下来一个刀片两头干完成品能做20个左右     请大家估计下 费用算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里也是的,挺废刀的,难得用一次,一次就两三个槽。

你的槽深和槽宽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认为,你的采购至少吃了20元的回扣,而且可能是假货,,,个人厂里只用克洛依的,性价比较高

太狠了吧   不应该啊  老板也是干机加   敢坑老板  不想混了

网友C:
我以前的厂里做油田的,正常调质都在HRC33-36,这个硬度应该不低了,楼主的硬度应该没这个高,我们是安阳的6163数控车,我想工件不比楼主的小吧,油田机械里面有个胶圈槽,正常都是直径方向切深10MM,这个深度也不比楼主的浅多少吧,我们正常都是在孔深60左右切槽,有时候有100多切槽,,也没有楼主这么费刀呀,正常一个克洛依的两个角,至少可以用到1个半班,到2个半班!而我们当地株洲的切槽和克洛依的切槽刀片基本上就是一个价,大概25,不超过27!
你的寿命低,价格也高,结合我的实际经历,所以我认为,至少有20的回扣!我现在的厂里,刀片和刀杆都是4成到7成的回扣,天天见,习惯了,

网友(点评):
这样也不能说吃了回扣,进货渠道不同。价格相差就大了?如果采购不懂刀具的话也是听经销商吃。不能说是采购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槽深和槽宽多少啊

槽宽5,不过槽有点深,单边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的厂里做油田的,正常调质都在HRC33-36,这个硬度应该不低了,楼主的硬度应该没这个高,我们是安阳的 ...

精辟!!!!    现在改了走刀了  车调面的  程序如下
T0404
M 03 S230
G0     X98
G0     Z2
G1    Z -8.9     X100  F0.2
G75 R0.5
G75    X106    P600     F0.12
G1   Z  -9.4
G75   X106    P2500    Q3500   0.12
G0    X98
G0     Z-48.9
G1   X100
G75    R0.5
G 75   X116  P 600   F0.12
G0 Z  -52
   G75   R0.5
    G75     X116   Z-62.1   P2000   Q3500   F0.12

G0  X95
G0   Z300
现在感觉废刀了     开始做的时候主要前刀面磨损   做了大概10,用的上个班的旧刀       完了感觉段削不顺了换了新刀尖    大概做了有8个  听见声音不对了   后刀面磨损严重   这新换的刀还不如旧刀
请问你还记不记的克洛依什么材质的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辟!!!!    现在改了走刀了  车调面的  程序如下
T0404
M 03 S230

好像是nc2030具体记不清了,我们都是用3个刀宽那种,4个不用,因为以前做过实验,因为4个刀宽阻力大,并不好用!假货是个问题,我们这有一次买了假货,也很不耐用!没办法的事,国人一生都和假货相伴,

网友:
换个材质试试,YBC151  YBC251 的  株洲4MM槽刀片44 的价格是正常的,

网友:
是啊,他们买假货了!

网友E:
YBG302 的槽刀耐磨性确实不好,但是韧性不错,要是纯粹的不耐磨,你试着换换YBC151  YBC251 的,YBC系列属于CVD 的涂层,比YBG系列的PVD涂层厚,我在客户那边做过实验,加工45调质钢  耐磨性能增加40%,但是不敢保证你用也能增加40%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YBG302 的槽刀耐磨性确实不好,但是韧性不错,要是纯粹的不耐磨,你试着换换YBC151  YBC251 的,YBC系列属于 ...

外圆刀用的菱形 YBC252  确实热感觉不错   ,一个刀间干了两三个班了
线速170     走刀0.25    吃刀 单边2.5

改天跟领导反映下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个人还是喜欢克洛依的,才23一片,好用,我只能说你花了高价买了假货!(株洲的刀头切槽的我这也就20多一片 ...

我也认为克洛依的好用NC3030的很好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认为克洛依的好用NC3030的很好车

不是我黑国产,在刀粒领域,国产目前=垃圾=杀价=作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认为克洛依的好用NC3030的很好车

你的买的多少钱   专用切内槽    4个宽  所有程序都是安4个刀宽编的

楼主:
过去好几天了  现在一直干的 导向套   全是切槽子   YBG302 现在加工无缝管   未热处理的  感觉时间能长点     调质的料应该硬 不好干   现在看磨损的刀片发现 加工热处理过的 主要是后刀面磨损       加工未热处理的主要是前刀面磨损   程序都差不多  走刀方式一样    能确定需要换刀片材质么

网友(点评):
YBG302能满足恶劣工况的加工,可抗冲击,但耐磨度要差些。可以换最新的牌号YBC152黑金刚的,既耐磨又能抗冲击可适用恶劣工况,但价格更贵了,贵10%左右。如果工况好,不需要抗冲击什么的,可以用YBC151的耐磨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 端面槽刀ZTHD0504 YBG202和YBC151哪个耐用?

YBC151的好点

网友(点评):
要根据工况来,良好的工况无冲击,连续车削 YBC151是比较好。

网友:
把速度和切削经给匹配好,不要使用她推荐的,他推荐 的仅是参考

网友H:
有两方面的建议,第一调质无缝钢管,需要确认它的硬度,调过质的话一般会很硬。如果确认硬度很高超过30HRC,建议换一个株钻的牌号,黑金刚系列的牌号:YBC152.根据我的经验可以有效解决不耐磨的问题。
第二就是走刀方式和切深请参考下面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两方面的建议,第一调质无缝钢管,需要确认它的硬度,调过质的话一般会很硬。如果确认硬度很高超过30HRC, ...

谢谢您的介绍  调质图纸标的240 到   280 具体多少就不知道了,刀具材料准备让换

网友I:
换个刀片,住友的不错,京瓷的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换个刀片,住友的不错,京瓷的性价比比较高

谢谢,日本的东西太贵,估计老板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