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口要倒0.5x45°的倒角,出口的,倒角必修要做好的

楼主(2013-06-21):
如上图所示的折弯角铁要弄这些槽口,槽口圆大50,宽度6长度50.折弯角铁180x150x850的角铁。现在最主要的是槽口要倒0.5x45°的倒角,怎么加工好,出口的,倒角必修要做好的。

网友A:
加工好了再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好了再折弯

现在最主要的不是怎么加工,是怎么在槽口倒角0.5x45°

网友A:
先线切割,然后上加工中心倒角啊  ,或者加工中心上做下来倒角 ,这样效率低,10快板放一起,线切割下 ,这样效率高

网友(点评):
就个结构件还上加工中心倒角?那得多少钱啊?看看上喷丸机打一下可以不?其实那个0.5的倒角就是为了去锐边。试一试,给客户看看。

网友(点评):
人家不说了发到国外去要求高吗,要求低线切割下来倒弄下就行的

网友(点评):
东西不值钱 但不好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线切割,然后上加工中心倒角啊  ,或者加工中心上做下来倒角 ,这样效率低,10快板放一起,线切割下 ,这 ...

恩,谢谢

楼主:
其实我感觉冲出来也行的,但是就怕有毛刺

网友B:
放在加工中心用倒角刀倒角,如果批量特大或还有许多倒角的问题可买机器人倒角,大圆孔、槽每秒80毫米长的速度倒角

网友:
用模具冲角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加工中心用倒角刀倒角,如果批量特大或还有许多倒角的问题可买机器人倒角,大圆孔、槽每秒80毫米长的速 ...

是不是有专门的这种倒角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有专门的这种倒角机?

现在有专门的倒角刀具、刀柄,安装在机器人上可以完成任意位置的倒角

网友(点评):
这个设备多少钱要

网友(点评):
要看配置什么品牌的机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