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5480花键齿根圆怎么计算

楼主(2013-06-21):
N210*5*40**9H,图纸上还有跨棒距191.28-191.39 DI LAVORAZ. 和 191.18-191.29 A TABELLA,请问齿根圆怎么算,我用插齿

网友A:
量棒直径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量棒直径是多少?

是这个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不?

发给你,自己看吧!

网友:
查标准 德标 5480  网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给你,自己看吧!

先谢啦。不过测量棒的直径为9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