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纹太明显,阳极氧化根本盖不了,怎么办啊

楼主(2013-06-21):
这是外包的加工,现在是表面的刀纹太明显,阳极氧化根本盖不了,怎么办啊?
1, 怎么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我加工的时候买什么样的材料,是不是有种材料,毛坯料的表面就很漂亮的,比如6毫米厚的,然后我就不用 打磨了。
2, 是不是打磨的方法用的不对啊,怎么才能很美? 上什么机器做?
3, 已经这样了,怎么办呢?只是要美观。

网友A:
是铝件吧,你这个就扔了吧,太不象话了,也哈哈,

我做这类平面,都是做一个胎具,在车床上干,3.2 的表面粗糙度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点评):
沙发终结此贴。胎具是什么

网友(点评):
铝件卡在胎具上,胎具夹在车床上,

网友(点评):
我的天,棱角真是狗啃的,看加工纹路像是飞刀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加工的时候震刀厉害?看进给量好像是手摇的感觉啊

网友(点评):
解惑了,原来铝件在此啊。。。好生费解,看来学东西不吃点苦头是不行啊

网友(点评):
菜鸟插嘴 能用平面磨床做吗?

楼主:
这个可以用砂纸打磨掉吗?
或者是铣床上装个什么东西,把他打掉 。只有铣床。

是不是再做一次阳极氧化可以能 盖住呢????

网友(点评):
感觉在做一次阳极钝化也盖不掉,是不是进给量太大了,空走刀几遍试试呢,粗糙度要求多少?要是特别高的话,还得找平面磨床加工表面

网友:
只有在加工了,还能咋办?

网友:
普铣也不会干成这样啊,跟狗啃的差不多。

网友(点评):
现在这个德行,肯定已经不够量了,得扔了,我用‘棍刀’、‘盘刀’都干过这类铝平面,最终用胎具上车床,反而是车床的效果最好,最终收刀的时候,要点水平,那师傅水平还不错,

网友(点评):
那当然,车的纹路是最好看的。哈哈,除了生孩子还有你不会的吗?

网友(点评):
哈哈,大虾见笑,以前给新加坡的公司做铝件,平面先是上加工中心用棍铣,精度还够,有接刀痕,看着有印,摸不出,后来用刀盘,效果也不好,最终用车床干,这是最好的效果了,干什么,一定要在现场实际玩,没错

网友(点评):
998大侠会的东西估计咋们学一辈子也就学个百分之30

网友(点评):
用车床单单只是加工表面肯定是最好的,很多薄铝件中间还有型腔,必须用加工中心加工,平面度要求还高,想起以前的哪批5MM的工件,想死的心都有了,

网友:
你这铝件也太丑了 这样客户还能要太过意不去了 ,上铣床加工中心再光两刀啊

网友:
或者就直接磨床上去两面磨出来

网友B:
平面磨床,没别的招,已经这模样了

网友(点评):
铝件,怎么吸住?怎么装夹?

网友(点评):
装夹不是问题哦,关键是铣床根本不该做成这样。

网友:
仔细仔细再仔细的把图纸画好,发下去做成这样,看着真够悲哀啊,

楼主:
我用6毫米的铣刀,再跑一遍,可以吗

网友(点评):
你怎么装夹的 ,装完打打丝表估计得吓晕你,跑完板会薄很多

网友(点评):
用立铣刀如果设备精度不行的话出来的效果更差。

楼主:
这个产品,跑掉个10-20个丝都在要求范围内。平整度也没有大的要求,我想知道,用小铣刀再跑一遍,是可以的吗

网友:
有铝合金用的专用刀粒的,你这个工件应该是自制的盘铣刀,就是装个车刀的那种铣的,而且可能是夹在虎钳上有悬伸越往尾端振刀越明显。
如果你自已加工,上虎钳的话要做个简单夹具使之两端不悬伸,如果对平行度有要求,要不打表,要不贴工作台顶两端。注意冷却和翻面,要不易变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跑掉个10-20个丝都在要求范围内。平整度也没有大的要求,我想知道,用小铣刀再跑一遍,是可以的吗 ...

小铣床肯定是能铣的,问题是看那纹路都不止20丝了,估计不够量了

网友:
大直径的刀具,高转速,用铝合金专用的刀具最好

网友:
要是还有0.1-0.2的余量上平磨加工应该没问题,铣出来的肯定不怎么平

网友:
吃刀量大不。。不大就采用 钻石  精钢石  陶瓷 的刀片  下去保证最少1.6。。最好是圆弧角大点的 。。。我们以前做 防锈铝  太阳能上用的  要求是镜面的  也是要 阳极本色处理

网友:
6010 的吗  铝件铣平面有一种方法能达到1.6  我经常做的

楼主:
应该是6063了。 这个是个盖子,外观重要,精度不重要。
问题是,上千个,是不是处理起来,方式不合适?

网友:
上千个那就上平面磨,用金刚石砂轮,搞完再氧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6063了。 这个是个盖子,外观重要,精度不重要。
问题是,上千个,是不是处理起来,方式不合适?

用砂带磨

网友:
丑!普铣也不该做成怎样啊!

网友:
进给量小,刀具前角磨大,刀尖R大点,转速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铝件吧,你这个就扔了吧,太不象话了,也哈哈,

我做这类平面,都是做一个胎具,在车床上干,3.2 的表 ...

重新削一刀,再来阳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面磨床,没别的招,已经这模样了

只要外观,尺寸要求不高的可以拉丝处理。拉丝用的砂带细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这个办法好多地方用。 也有直接抛光,也是砂带,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跑掉个10-20个丝都在要求范围内。平整度也没有大的要求,我想知道,用小铣刀再跑一遍,是可以的吗 ...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外观,尺寸要求不高的可以拉丝处理。拉丝用的砂带细点就可以了、

磨床便宜

网友(点评):
不要床子了 ,直接用砂轮更便宜!真的!

网友:
批量很大,如果没精度要求的话上砂带机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