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装阀盖板,图中1、2、3、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6-21):
请教各位社友,下面插装阀盖板的圆圈、×,即图中1、2、3、是什么意思?

网友:
1.用于安装可选阻尼孔的螺纹油口
2.堵住的油口
3.标准(工厂装设)阻尼孔

网友(点评):
多谢了,朋友。我怎么找不到相关的标准。

楼主:
谢谢社友。资料已经找到,是伊顿的。

网友(2013-09-08):
学习了    得好好看看液压样本了

网友:
我也想用插装结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