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子惯量,“0.03E-4”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

楼主(2013-06-21):
        今天选用台达伺服电机的时候,发现目录上100W的伺服的转子惯量写的是0.03E-4。

请问各位前辈,“0.03E-4”是什么意思,如何理解,谢谢!

网友:
0.03x10的负四次方

网友:
0.03X乘10的负四次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 科学计数法 约等于0.0815kgm*2

应该是0.03*10的负四次方吧,请问阁下的计算过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0.03*10的负四次方吧,请问阁下的计算过程?

大侠 鄙人错了 ,还需要向大侠多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 鄙人错了 ,还需要向大侠多请教

没有,阁下谦虚了。很多年没有用那计数法了,都忘记了,谢谢各位的提醒,才想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阁下谦虚了。很多年没有用那计数法了,都忘记了,谢谢各位的提醒,才想起来。

我也是刚查了书籍

网友:
惯量还有一个单位,你查查样本。电机拖动负载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与电机自身惯量有一个比例关系,防止大马拉小车。

网友:
受教了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