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可以割出这个孔吗?

楼主(2013-06-21):
        请问各位做线切割的朋友,线切割可不可以把图中这个方孔割出来?各尺寸公差正负0.02.

网友:
公差有点严啊

楼主:
尺寸很严吗?那正负0.05呢?但要保证对称度正负0.02,包括斜边.

网友:
直线部分正负0.02, 一般中、慢丝是可以割出来,
通常是先直割后再割一次斜度部分,直线段25.0的尺寸要控制时,要找一定档次以上的加工厂。

网友:
可以割出来,最好要慢走丝

网友:
开什么玩笑,线切割只能直孔好吧

网友(点评):
我想问的就是线切割能不能割出半直半斜的孔。

网友(点评):
不行,据我所知线切割只能割直孔

网友(点评):
线切割可以割斜度的,你究竟懂不懂的?

网友(点评):
不行的,这东西肯定两刀做出来,你自己想一下,钼丝装好后是拉的很直的,怎么能一次性加工完成呢?写切割是可以看割锥度的,现在双边12度都能割

网友:
可以的.慢走丝3分钱一平方毫米。

网友(点评):
我这快走就要三分了

网友(点评):
只割一刀,不修刀。

网友:
可以的,中走丝应该就可以了,割一修一或割一修二。就是割好后再修正一下!!!

网友:
先把直孔割出来,慢走丝能达到0.005以上。

锥形部分用放电要好控制很多。

网友(点评):
感谢白云兄!放电的话估计老板会跳楼,亚德客——中国号称最垃圾的气缸他都要买冒牌的。

网友(点评):
哈...,你这个孔用来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既好加工又能达到目的!!

网友(点评):
斜面部分用于方便落料,下面25部分用于工件定位,所以要求较高。我做成全部直孔,只在入口处倒了一个1×60度的角,但是这就要装配工用手工做了,于是装配就不爽了:线割就可以直接干出来,干嘛要这么弄?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要很多吗?一个半个自己都搞定啦。那装配工也是欠屌吧,图纸直接写装配时修倒角,哈...

网友(点评):
一个而已。这年头,设计是孙子,装配才是爷,

网友(点评):
言之有理啊

网友(点评):
兄弟,不管是装配,还是设计,都有孙子的时候,也都有爷的时候。兄弟加油,成爷指日可待...

网友:
上面的大孔是斜孔吗,图形不清楚

网友(点评):
是个锥孔

楼主:
一个而已。这年头,设计是孙子,装配才是爷,

网友(点评):
一个好说,自己拿搓刀玩一下即可。这样一来,还可以劳益结合一下。整天对着电脑,总要活动活动筋骨才健康...

网友(点评):
白云兄言之有理,兄弟正觉得这身子骨要退化萎缩了,哈哈···

网友:
肯定是可以的,外形放点余量,切割时侧面打表,割好孔后,再去磨外形,这个位置度就很容易保证了!

网友:
慢丝多少钱一平方毫米你们那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用快走丝

网友:
估计慢走丝应该差不多,找个做模具的大厂

网友:
开玩笑,我这个外行都知道,斜孔线切割都切不出来,你们别在忽悠了

网友(2013-08-01):
可以线切割做出,如果是大批量加工,可以专做夹具,成本可以下降很多。但如果单件生产,单价就高太多了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是锻模斜度吗?~我们做过,线切割直的,然后再摆锥度切割斜面。

网友:
完全可以
快走丝带锥度头的就可以加工了
看你的公差±0.02,按照这个精度粗糙度估算也就1.6左右了
国产的快走丝在出厂正常的情况下的精度是0.01表面粗糙度可以达到1.6~0.8之间。
你的这个工件时完全有可能做出来的
但是现在好多快走丝加工费太低了 ,就只当锯床下料的使用。
所以估计你难找到这样的人给你干这个活了,问了都是推荐你讲只有中走丝或者慢走丝才能加工(忽悠人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