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怎么建立互换组件

楼主(2013-06-21):
PRO-E装配中想要替换零件,中有一个替换为互换的方法。这个替换的前提是要把替换的零件建立成互换组件,那怎么把替换和被替换的零件建成互换组件?

网友(2013-11-15):
1.新建-组件右栏点互换,在工具栏中点击“装配功能元件按钮打开2个互换的元件。2.然后再定义参照标签点击”插入“-参照标签命令,按住CTRL键选取2个元件的额FRONT平面作为第一组参照标签,点击”对话框的“应用”按钮然后在创建参照标签,选取2个内孔面,完成后保存装配文件。3.替换参照:打开总装配件,点击其中的需要被替换的元件,选取“编辑”-替换命令出现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中点击“打开"按钮在弹出的族树对话框中。列出来了互换元件,选区后点击确定按钮。就这样可以来回互换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