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装了很多遍,老是patch不成功怎么办?

楼主(2013-06-21):
已经按照note说的办了。
请高人指点!多谢!

网友:
换换版本吧

下面这链接 2010版本的,带破解文件+安装步骤+注册码

http://www.51zxw.net/show.aspx?id=17092&cid=33

网友(点评):
谢谢,这就试试!

网友:
08版的SW工程图模块不是很好用哦!

网友(点评):
谢谢,我试试2010的。

网友:
1、安装文件损坏;
2、重装系统;
3、换一个版本试试。

网友:
如果是xp 系统  直接 2012sp5 好了,  破解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