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此轴 总长460,小头和大头不同心

楼主(2013-06-21):
加工此轴  总长460  我是夹大头的台阶处,顶小头精加工。问题是做下来的产品,小头和大头不同心,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软爪没镗好?顶针问题?请教。以前也做过  从没出现这个问题。

补充内容 (2013-6-21 20:54):
前面细的部分是同心的,就是和大头不同心

补充内容 (2013-6-23 18:39):
我是两顶针把大头的台阶车一刀,然后是夹住大头台阶,顶小头精加工

网友A:
用两顶针精车(主轴端用鸡心夹头)

网友B:
材料是什么钢材?以前你材料与这次的是相同的吗?

网友:
夹的部分夹的太多,或者钉针间隙太大

网友:
轴太长,最好用双顶针方法加工,顶之前留些余量调整

网友:
机床没调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是什么钢材?以前你材料与这次的是相同的吗?

17-4PH  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顶针精车(主轴端用鸡心夹头)

长度没法控制啊

网友(点评):
谁说没法控制

网友:
具体的尺寸要求都没有 怎么弄

网友C:
轴一般都是双端面铣床铣两端面并钻两端中心孔的。所以总长已经控制了。
不知道你加工大头时以那个为基准的,所以还不好判断。估计是你加工大头时就简单的把工件伸进卡盘,露出大头就这么简单车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头外径和大头中心孔肯定不同心,自然跟小头有跳动了。

网友(点评):
对,大头应该钻中心孔,顶起来车外圆,即要夹的部分。

网友:
看看你床子多大,车这样的零件会不会让顶尖下坠,实在不行上个架子呗?

网友:
2头打中心孔,精车时,需要大端外圆和大端中心孔是同心的,你调头车,工件就同心了

网友D:
用车刀或者杠杆千分表校校看装夹完跳动多少,检验装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一般都是双端面铣床铣两端面并钻两端中心孔的。所以总长已经控制了。
不知道你加工大头时以那个为基准的 ...

我小头,大头是一刀车下来的啊,还是不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车刀或者杠杆千分表校校看装夹完跳动多少,检验装夹

百分表检查  跳动0.025

网友E:
外圆刀的刀尖太大,精车用小刀尖吧。也许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圆刀的刀尖太大,精车用小刀尖吧。也许是这样。

能推荐刀片吗

网友(点评):
普通刀片

网友:
两顶精车  机床大小头调好

网友:
可能是车小头的时候尾座套筒跳动导致小头跳,但大头临近卡盘不会跳,所以虽然是一刀下但其实并不同心

网友:
以前如果没问题的话,那查查顶尖孔打得对不对有无毛刺孔够不够深角度应该没什么问题都是标准的,在者机床与顶尖的直线度校一下看看是否有问题以上都没问题,查一下精加工之前的这一步是不是同心,如不同心一搬出在材料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