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0tda G71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一直在用G0.G01编程,今天用G71编了下,发现可用G71编的程序车削的时间,比用G0,G01的时间要长,细看走刀路径,和说明书,发现用G71编的程会多走一刀,明明X轴以到位,却还要在车一遍。

哪位社友能讲讲用G71车轴的心得,先谢过了。

网友:
循环指令适合于毛坯余量不均匀的零件,本来就耗时间。

网友:
呵呵,最近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不过我这是980TDb的系统。好像跟循环起点和G71内开始G00定位有关系。最近想仔细搞一下。

网友:
定位和余量要配合好

网友:
比如外径毛坯70  你车到50   每次吃刀单边2.5  那你的定位点放在69.99它就不空走了

网友(点评):
我刚刚试了下,确实解决了,

网友:
379116911 发表于  1 小时前
比如外径毛坯70  你车到50   每次吃刀单边2.5  那你的定位点放在69.99它就不空走了...

这样啊,最近也遇到这种问题,学习了,还有个就是用G73加工锻打成型的工件有很多空刀,不知道怎么设置参数啊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这个跟你的定位点和每次切深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