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滚齿机坏了,大修中。。。。。

楼主(2013-06-21):
   本厂新进3150型滚齿机,由我和生产方售后人员安装试车。第一件活试加工,问题出现了:该滚齿机进给拨叉有五个档主称,分别是3挡,快速,一档,手动,2档。切削中挂二档进给,因为机床设计的行程太短,经对方同意后拆掉下行程挡块,但是还没有走到挡块位置就自动停车了,而且档位脱不开了。排除了拨叉杆螺旋槽问题,花键与滑移齿轮的问题,轴承问题,进给挂轮问题,垂直丝杠下方蜗轮蜗杆配合问题。只要是不加进给挂轮,拨叉很灵活,一挂进给轮就不行了。请教各位高人。因为比较笨,不能上传照片,请包涵。

网友:
晕死!机床的限位保险档块也能随意拆掉?刀架的的丝杆已经走到头并抵死啦,唯一的办法就是拆掉走刀挂轮,手摇晃刀架轴向进给方头了,如果是刀架走到下死点的,就向上摇,即顺时针摇方头,如果刀架在上死点的就逆时针摇方头。,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只能拆光光了。如果是打打刀架快速移动压死的,八成丝杆螺母与刀架大拖板本体上的定位螺丁孔会被顶爆掉。

网友:
请问楼主,你那一台新的Y3150E是哪家生产的?这一家的售后服务人员技术也很牛X,看来要等着吃他老总的“皮巴子”哦。

网友:
限位开关一般都到了极限位置,调整量已经很小了,要动这个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因为螺母走出丝杆或撞坏都是非常麻烦的

楼主:
   多谢各位大侠关照,今天问题找出来了,是因为拆掉挡块后导致蜗轮蜗杆咬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