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加工环境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21):
如图,加工的工件不是沿着坐标系摆放!当进入加工环境的时候,指定部件的时候还好选,但是指定毛胚的时候就不好选!如果用自动块,就会出现图片中的铅笔的部分,老师说不可以,要求我们再拉深一个同样的120*120*10的板料,我感觉没必要吧!选自动块出的nc程序输入到机床上,走刀也是对的!不过按老师的说法,也能实现加工!想问问一般工业上是怎么设置这个的!

网友A(2013-10-06):
毛坯不能按你那个120*120的边框选吗?EC是可以选择加工零件的外形轮廓作为毛坯轮廓的!

楼主(2013-12-17):
引用 网友A:
毛坯不能按你那个120*120的边框选吗?EC是可以选择加工零件的外形轮廓作为毛坯轮廓的!

不可以选那个120*120的!,貌似是因为xy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