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大量丢步现象

楼主(2013-06-22):
我用步进电机带动一个螺旋传动机构,用刚性件与电机连接.外带负载时,出现卡卡的噪声,频率较电机堵转时声音大,且频率高,电机运行时,出现大量丢步现象,有70~80%之多。这个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请教大家

网友:
步进电机功率小了。

网友:
噪声大,步进机有个共振区要设法避开.

网友A:
有可能问题出在刚性连接上,不同心,造成阻力过大,电机扭力偏小也是关键。

网友(点评):
这个存在可能性

网友:
先替换着试试吧,驱动器,不同细分和电流的组合,然后不同大小的电机,又或者换个联轴器

网友:
不带负载时有没问题?
先把钢性连接的阻力疑问查清,阻力是否太大;
再计算负载情况符不符合要求....

楼主:
电机带动大负载时会大量丢步,但是在带动我带过的大负载的1/3负载时也会丢步,只是丢步的少一些,而且卡卡声不是电机堵转的声音,我电机的速度为200~300rpm,4到16细分都试了,应该不是共振的原因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刚性连接上,想问问大家刚性连接时会不会出现卡卡的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问题出在刚性连接上,不同心,造成阻力过大,电机扭力偏小也是关键。

我也觉得刚性连接是出现问题的原因

网友B:
先检查刚性连接是否同心,再看下电机在你设置的转速是扭力是多大,看是不是过载,如果都没问题就看下细分和电流,细分太小的话电机会有很大的振动并丢步。

楼主:
负载有大的轴向负载,用角接触轴承去城承力,电机轴和带动的负载的传动轴不同轴,可能导致小的不同轴得不到调整。

网友(2016-03-20):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刚性连接上,想问问大家刚性连接时会不会出现卡卡的噪声

zuij最近我的雕刻机也是X轴出现 卡卡的声音,严重跑偏 丢步,问题还没发现

补充内容 (2016-3-23 06:49):
现场照到原因了,是控制箱到电机的线有一根不通了,换了跟线居然没事了

网友(点评):
得调节丝杆副???别住了吧。

网友:
实测一下电机的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刚性连接是否同心,再看下电机在你设置的转速是扭力是多大,看是不是过载,如果都没问题就看下细分和 ...

吧里面懂得 步进的还挺多。

网友:
换双膜片联轴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