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推力,推力方向一定。可以用单个角接触球轴承吗?

楼主(2013-06-22):
受推力,推力方向一定。可以用单个角接触球轴承吗?

网友:
不好说吧。要看推力大小,转速,受力频率,润滑等等。重载环境,不太建议用角球。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不过感觉没有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好,这样把推力和支撑力分别承受,受力情况更简单

网友(点评):
分开的缺点就是轴比较长,哈哈

网友:
看推力的大小了,如果太大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应该可以,不过感觉没有推力轴承+深沟球轴承好,这样把推力和支撑力分别承受,受力情况更简单

这确实也是个问题啊,就是看设计的时候空间是否允许了,如果轴径不是太大的话轴向长度应该也增加不多(一个平面轴承+台阶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