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此类零件需要怎么制作工装?

楼主(2013-06-22):
  如图所示零件材料为尼龙,采用摇臂钻床加工,只需打那两个沉头孔。每天需做500个,画线打速度太慢。大侠们帮我想个办法制作一个简单工装。

网友A:
用摇臂钻做这么小的零件?台钻就可以做的,先把大钻头磨好,磨成平底,把平口钳定位好,分四次装夹,也就是每次轮换工件,台钻不停。

网友B:
没有钻模难,,,15mm的1mm厚那个壁容易豁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摇臂钻做这么小的零件?台钻就可以做的,先把大钻头磨好,磨成平底,把平口钳定位好,分四次装夹,也就是 ...

首先感谢你,我们这里只有摇臂钻,我将摇臂钻锁死台钳固定,先打大孔分两次装夹,试过感觉效率慢了点。

网友(点评):
真服了你们,一个台钻只要几百元,好的才一千多,随随便便就把这个钱给赚回来了。摇臂钻太大,人上上下下弄,当然慢了

网友:
可以换换设备了,用钻铣床(最好带数显的),一次装夹,钻两次就搞定

网友:
你实在要用现有的摇臂钻床,可以做一个钻模,定好小孔中心,然后再钻孔。总共装夹三次,每天做500个是毛毛雨

网友:
划线只要画开头几个调试的啊,然后再工作平台上做个直角的靠山,你把尼龙块的直角往靠山上靠,压紧。调试好后就一直那样了,先钻一个孔,在钻另一个孔。确实要四次。做钻模的话,两付钻模,装夹两次,看钻模结构,装夹可能会比刚才的划线装夹慢一点。最后差不多吧。

网友:
最好台钻,用 把沉头钻,做个凹型的夹具,工件靠进去就开钻,钻完一个后掉头钻另一个,不用换钻头!一天轻松。。~~~

网友:
买支阶梯钻头,尼龙产品用钻模的话不太合适,卷屑很厉害,钻杆位置定死,产品做个托板模,上面设计个圆柱压在工件的圆弧位置,托板模放在滑槽内滑动,两侧设计可调位靠模,钻头下死位做个限位,一天别说500,8小时可以做到1000。

网友:
记得把钻床开关改成脚踏开关,切记工人不允许带手套!

网友:
注塑件你要机加效率自然就低,而且成本还高。

网友(点评):
对 直接注塑成型

网友:
只需打那两个沉头孔,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人工的就做个T形滑块,两个限位,加工那个孔就推到那个孔,

如果想自动就采用气缸来推,

想全自动就振盘送料

网友:
做工装啊

网友:
你这样速度很慢的 ,上加工中心效率高 ,一次可做好多个

网友:
搞个台阶钻头   两下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钻模难,,,15mm的1mm厚那个壁容易豁掉。

你可以自己 做一个一次成型的钻头,尼龙不是太硬 你要想办法自己做一个钻头, 让后你在台钳上做好定位胎,把钻头定位好就可以 不用划线,打完一个在一转就可以打下一个 需要帮助打我电话13820549185邓

网友:
做个夹具,横排多少个,竖排多少个,看操作的方便性

网友:
最快的办法是上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用中心钻打点,然后直接卸下零件拿钻床钻,这样打的点比画的线还准,我们就是帮钳工加工带孔的零件,直接用加工中心打点,然后卸下用摇臂钻钻工,这样产量高,速度快,质量好,不妨采用一下。

网友:
这工件应该好做,先做好钻模。用外形定位置,打点,再用沉头钻一次钻出。